Kingkong飞塔是什么诡异情况!

楼主(2018-05-27):
Kingkong 20a. Mini飞塔切手动模式飞一会后水平线直接混乱!就根本不在水平线上了!此时如果切自稳模式!直接乱了! 用黑蚁的飞塔就没这种情况!!!

网友:
黑蚁飞塔的售后形同虚设 而且态度也不好

网友A:
多数因为震动吧,震动让飞控陀螺仪受到干扰,然后水平线越来越偏。可以尝试可以给飞控做减震。

网友:
减震,我旧版黑蚁F3一样会这样,直接关了加速计不用自稳了

网友:
我也发现类似状况,不知该如何减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数因为震动吧,震动让飞控陀螺仪受到干扰,然后水平线越来越偏。可以尝试可以给飞控做减震。

如何减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减震

飞控加橡胶垫圈,或者电机加减震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控加橡胶垫圈,或者电机加减震垫

本身就有橡胶圈啊,是因为螺丝拧太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加橡胶垫圈,或者电机加减震垫

还是这种安装方式根本就不好使

网友:
貌似我的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也没出现过,看看你的机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身就有橡胶圈啊,是因为螺丝拧太紧么

这种减震屁用没有,还不如尼龙螺丝

网友D:
感觉是有问题,我的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减震屁用没有,还不如尼龙螺丝

嗯,准备换尼龙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有问题,我的也这样,

我重新刷了固件就好了,我感觉好像是在校准加速度计的过程中动了飞机。刷过后,也会略微漂移,但可以控的下来,不像刷固件前,舵量到头也控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