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双天ds8955舵机抖的太厉害了

楼主(2018-05-27):
买了五颗,五百多一颗,想想国产现在质量应该还行!

装到74寸 EF edge540上后,上电,方向舵抖的不要不要的。仔细观察,总结如下:

1.抖舵原因是中点虚位大,方向舵是互拉结构,在中点,左拉一下右拉一下就抖起来了!
2.方向舵抖起开之后,用手按住不动,再放开,抖动会停止,再用手轻轻一拨,抖动立刻开始。
3.其他舵面也会抖,但触发没这么大概率。副翼猛烈回中后,也会发生概率抖舵!

建议朋友们如果上高端舵机还是futaba好了,一步到位。双天的这个价格不便宜,但还是这样抖的明显,心理确实让人很不爽!

网友A:
空试舵机不抖  装机后副翼回中就斗,最后只能把拉杆往里边孔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试舵机不抖  装机后副翼回中就斗,最后只能把拉杆往里边孔按

你也是这个舵机吗?往一边肯定就不抖了,因为中位点有虚伪造成的,

网友B:
比较正常,我用kst825也抖,可以在舵面处贴层毛面魔术贴。其实飞起来没什么影响。

网友C:
双天的舵机?五百可以买futaba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天的舵机?五百可以买futaba了吧……

本来准备futaba 172的,贵点,一千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这个舵机吗?往一边肯定就不抖了,因为中位点有虚伪造成的,

不是这舵机  感觉是舵机没力的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准备futaba 172的,贵点,一千块!

没了解行情,是真的贵啊……那买deko标舵应该够用了吧,同等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了解行情,是真的贵啊……那买deko标舵应该够用了吧,同等价位

是啊,这价钱确实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正常,我用kst825也抖,可以在舵面处贴层毛面魔术贴。其实飞起来没什么影响。

我这个抖的幅度有点大,你说一百的舵机也就算了,五百多一颗的舵机还这样,叫人怎么接受!

网友:
速度太快了。用速度慢的0.1S以上的。。。。。0.15秒的。就不抖

网友:
舵机速度太快了

网友D:
0.05S,,换谁都大概率抖。。。。。而已速度越快。力量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5S,,换谁都大概率抖。。。。。而已速度越快。力量越小

飞3D肯定是希望速度快点好,

网友:
我的dgw590也抖 kst215也抖,不过上天就好了,斜盘舵机太快了,都这样

网友E:
FUTABA的 贵点 但是  质量  保值这块  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FUTABA的 贵点 但是  质量  保值这块  都可以的

确实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