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船容易侧翻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2018-05-27):
(无正文)

网友A:
降低重心

网友B:
慢慢跑,龟速

网友C:
这结构转弯容易侧翻正常  不过直线都会那就是左右重心有问题  要不就速度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跑,龟速

就是慢速不会翻 一全速就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结构转弯容易侧翻正常  不过直线都会那就是左右重心有问题  要不就速度太快

现在是直线翻 速度快就翻 慢慢的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重心

重心没得降了怎么办

网友C:
发个视频看看啊 带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没得降了怎么办

集中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视频看看啊 带个链接

当时没拍视频 现在感觉应该是电机反扭 加水刀试试先

网友D:
裝hydro專用水刀,形狀及各方向需調﹙彎曲、前後左右角度﹚,正常十五米半徑不需減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裝hydro專用水刀,形狀及各方向需調﹙彎曲、前後左右角度﹚,正常十五米半徑不需減速。

嗯 谢谢 好像已经发现问题了,船前后重量分配不好加速的时候翘头 又电机反扭导致侧翻,今天加了一片水刀一个压浪板,现在极速左右两边一边高 一边低,明天再试试2个压浪板效果怎么样

网友E:
水刀装右边就行了不用两边,压浪板装靠中间一点,电池可以装前一点,趐头厉害就压一压轴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刀装右边就行了不用两边,压浪板装靠中间一点,电池可以装前一点,趐头厉害就压一压轴尾

嗯嗯 电池改不了位置了 在中间偏船尾的位置

网友F:
难道动力大,船窄了吗?

网友:
抬高船尾,延长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