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第三轴承座

楼主(2018-05-27):
各位玩儿X3的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方法调第三轴承座的,我现在的情况是第三轴承座螺丝不拧紧,主轴可以很顺滑的落到底,但是螺丝紧了就不行了,调来调去都不行,不知道方法,求大神教教。

网友A:
加垫打胶

网友B:
x3不必纠结这么多,特别是皮带的,皮带一拉就不顺了

网友C:
你的调整方法错误,应该是主轴穿好后拧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x3不必纠结这么多,特别是皮带的,皮带一拉就不顺了

我之前不知道,第三轴承座直接拧紧的,然后飞起来尾巴左右抽,调整好第三轴承座就好了,但是上次不知道是走什么运,装上居然很顺滑,但是这次不知道怎么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调整方法错误,应该是主轴穿好后拧紧螺丝。

拧紧了主轴不能一次放到底,飞起来尾巴会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垫打胶

我回去研究研究,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

网友:
三个轴承座都松开  等主轴放好顺畅以后再同步拧紧螺丝

网友:
放好主轴,确定顺滑之后先轻轻上好螺丝定位,保证第三轴承座不滑动就行了,然后转几下主轴,然后再轻轻上紧一点点,对角上,分两三次把四颗螺丝一步步拧紧,保证你顺滑无比,虽然我从来懒得这样干

楼主:
我觉得我很傻,只要把飞机放平,两把螺丝刀,同时拧对角螺丝就行了,之前不知道,现在很方便就拧上了,而且主轴很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