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升级470L请教

楼主(2018-05-27):
现飞450L,练3D时炸了。尾管,传动,伞齿都要换。现想换用470的配件。因无470的详细参数。不知能不能升级。请问有没有有升级经验的模友。450的机身,CCMP,桨夹,尾波箱(到时换皮传轴),主轴固定座,尾管前固定座 是否通用到 470L。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尾管不一样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不一样粗

那就是尾波不能用

网友:
基本上都不通用

网友B:
我建议你改480皮传省事

网友C:
别改了,要不少钱

网友D:
基本上都不通用的

网友E:
出掉重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改480皮传省事

480的配件多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改了,要不少钱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都不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掉重入

原本打算改起来方便就改,如果是放掉重入,还不如炸到不能补再入新机,反正都是练3D,已经有猛炸的心里准备了,不管如何,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480的配件多通用吗?

480就是450L尾管,只不过买个皮传尾波加固定座(包含前传动轮,便宜的飞越,贵的选冰人,个人建议换冰人尾波,不用出掉换机,450配件是真便宜!

网友:
直接470空机就可以了。。电机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