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卡斯特80A HV油门行程设置

楼主(2018-05-27):
我的亚托600电直最近换14SG控。凤凰卡斯特80A  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方法好久不搞忘记了。
请教各位给指点指点。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收索千红大神的教程帖

网友:
首先3通道反向
如果是K8 V8这类的2和6通道也反向

end point 上下都100改50,不是改135那个

插接收电,高油门插动力电

改上end point 慢慢加大 一般在85-115内会听到确认音,听到以后加2

然后油门低,同样操作

拔电池

出门炸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调试的时候记得吧大小桨卸掉啊。

网友:
80飞600够吗?

网友:
精华帖里面有设置教程

网友:
想当年这个油门行程设置难倒很多人!

网友A:
正常是够的,按3000电池30C也就90A而已,凤凰的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够的,按3000电池30C也就90A而已,凤凰的还是比较可靠的

哦,忘了600是12s

楼主:
感谢这么多热心的模友的指导与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