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左侧偏

楼主(2018-05-27):
起飞向左侧偏非常严重,不是地效,桨打地,推油门十字盘正常上推,十字盘正常向上运动是不是和舵机方向就没有关系了,搞不懂了,希望大佬们给分析一下,十字盘是HR3,还有打右侧翻副翼舵机向下运动升降舵机向上运动螺距也是向下运动,打左侧翻螺距和副翼都是向上运动升降舵机向下运动,我真的搞不懂了

楼主:
总觉的这舵机运动怀怀的,有哪位大佬愿意告诉一下,左侧翻,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和升降舵机分别是怎么运动的么

网友:
震动大吗

网友A:
太笼统的答案   楼主  给个明细的电装

网友B:
震动不大。就看看陀螺修正对不。要一样样排除。我建议还是找老鸟看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笼统的答案   楼主  给个明细的电装

电装要照片么还是接线图我是按照这个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不大。就看看陀螺修正对不。要一样样排除。我建议还是找老鸟看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我这里没有人玩航模的,一个偏远小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不大。就看看陀螺修正对不。要一样样排除。我建议还是找老鸟看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感觉像舵机运动不正确

楼主:
十字盘用调平器已调平,有个问题就是副翼舵机在推油门的时候感觉行程没有升降舵机和螺距舵机幅度大,可能这是导致左侧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解决办法

楼主:
目前发现的问题是推螺距,副翼舵机不同步,螺距和升降是同步的

网友C:
先HOLD上电,确认陀螺仪修正方向是否正确,不要动遥控器,握着尾巴往上提,看十字盘是不是前高后低的动作,把飞机 往右倾一点,看看十字盘是不是右高,左低。推尾巴向右,看尾滑块是不是向左移动。如果都OK,起飞是不会侧倾的,除非震动过4000

网友D:
检查陀螺仪接收机项接收机类型,通道和控的方向对应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HOLD上电,确认陀螺仪修正方向是否正确,不要动遥控器,握着尾巴往上提,看十字盘是不是前高后低的动作,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HOLD上电,确认陀螺仪修正方向是否正确,不要动遥控器,握着尾巴往上提,看十字盘是不是前高后低的动作, ...

副翼舵机不同步,推油门副翼舵机行程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陀螺仪接收机项接收机类型,通道和控的方向对应是否正确。

明天检查,今天太晚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不上桨刹车盘同心转震动小,上桨之后油门推到37变抖动是桨的原因么

网友:
最好是找个老手确定机子没问题 在起飞。  起飞调得不好 会左倾的厉害,我的小飞机起飞都会一直超左面侧滑30多cm,有时候都会滑的起飞不了,往右打舵又会右翻大桨扫地板,在不滑的地放起飞就没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副翼舵机不同步,推油门副翼舵机行程小

你三颗斜盘舵机都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一致性如何?

网友:
感觉你的接受机模式和K8连线都搞错了
先弄清接收机模式是 普通 通道的 还是 S.BUS 的, 发的图是普通通道的
错误之处应该就是你接收机是 S.BUS 模式,  而接线又搞成通道模式了. 更糟的是 K8 电脑里 把接收机模式也没改过来.
最后提醒一下, 先确定接收模式, 再改连线, 最后上K8 软件 重新新建模型, 再次在软件里选择接收机模式, 最后软件里 十字盘 HR3, 遥控里直机类型H-1, 剩下的自己慢慢调吧... ...

网友F:
陀螺仪和接收机的通道顺序错了  升降和副翼接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不上桨刹车盘同心转震动小,上桨之后油门推到37变抖动是桨的原因么

桨要做静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要做静动平衡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三颗斜盘舵机都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一致性如何?

一致性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陀螺仪和接收机的通道顺序错了  升降和副翼接反了

我重调

网友:
我觉得是控在选择十字盘类型有问题,看你用的是K8,那么飞机应该是无副翼的,十字盘应选H1的类型才对的。有副翼十字盘才是选择HR3的。

网友:
什么陀螺仪  什么 控。。。什么直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装要照片么还是接线图我是按照这个接的

不好意思  这几天论坛维护 用不了  留下你的微信 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这几天论坛维护 用不了  留下你的微信 我加你

好的

网友:
检查舵机行程,十字盘是否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