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48厘米玩具手拋机改装双发电动

楼主(2018-05-27):
看论坛有人改,自己也改了一个。改装方法就不重复了,论坛都有,发出来只是让大家给点建议!

整机加二块680MAH电池,总重87克,动力是双发8520,用二块电池是为了配重心,一块电,尾巴会重。

不知道改过的朋友,这机重量超了吗?还没最后调试,只是组好。。。。。

网友:
飞行效果如何

网友:
副翼是不是 有点距离近了。。低速舵效 怎么样

网友A:
蒙着估计一下:
2个680mah电池35~40g,
2套电机、座和桨8~10g,
2个舵机和连杆舵角5~7g,
1个起落架3~5g,
3个碳杆/碳片2~3g,
1个接收机及配线3~5g
————————————
估计:空机身是17g~31g。
重量控制得很好

网友B:
加了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飞控吗?

没必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着估计一下:
2个680mah电池35~40g,
2套电机、座和桨8~10g,

空机30克左右

网友:
不用方向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加

嗯,的确

楼主:
双发空心杯,通过遥控混控,控制左右电机不同功率输出,达到转向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发空心杯,通过遥控混控,控制左右电机不同功率输出,达到转向功能

这样会不会机动性太差?

网友:
没必要差速,三通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你这是啥接收机

网友:
如果超重,换成减速组应该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是啥接收机

富斯的6通,3通6通是电机,1245是舵机,自带有刷电刷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机30克左右

不对呀,手拋机最轻4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呀,手拋机最轻40g

机头有铁块,取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头有铁块,取出来

是呀

网友(2018-08-08):
用多大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