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阶机架及电设的选择

楼主(2018-05-27):
本人入穿越坑也算有了4个月,从入门炸坏的250到现在的qav210,期间大大小小炸鸡无数,也逐渐完成了从目视到手动FPV的转变,现在渐渐觉得速度不够快,不暴力了,于是萌发了组一台更高端一些机架的想法,目前配置x9d配rxsr接收,sp f3飞控,好盈乐天30a bls电调+2205电机套装,tm25图传,花牌1500 70c电池,foxeer 1177摄像头,小飞手屏。准备组一架暴力灵活一些的机子,求推荐,目前看上iflight ix5 v2和ultimate机架,不知是否耐炸好飞,电机看上rs2205s,dys 2306,火凤凰2306,电调看上机器狗32位 35a和大力40一体,好盈40a一体,飞控看上matek f405和大力 f405,图传panda,摄像头runcam eagle或swift2 电池雪人或花牌110c,求各位推荐,看看我这个哪些可以选,谢谢

网友A:
图传推荐熊猫 好用。

网友B:
这个 机架  有没有 全名 或者 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机架  有没有 全名 或者 关键字

就是最便宜的qav210啊

网友:
上固定翼哈哈.

网友:
蓝色的立体竖机臂,飞行风阻更小

网友C:
美洲豹,天生捕食者,奔跑速度惊人。

这款是 GEP-LX5-ONE Leopard ,花名叫Leopard(美洲豹),一体机臂,重量轻强度高,结合一体铝框让整机结构更加坚固。分别有3种规格。适合4寸桨的机型,轴距是195mm。适合5寸桨机架,轴距是220mm,适合6寸桨机架,轴距225mm。机身低重心设计。

整机使用3k超轻碳板+ 航空铝 #7075 机身。

可安装foxeer HS1190 型号的摄像头和Runcam Swift 1代2代 ,Swift mini型号的摄像头。另外我们还配备了一块PDB,带BEC输出5v 3A 和12V 0.5A。整机全部采用YFS螺丝,12.9级强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美洲豹,天生捕食者,奔跑速度惊人。

这款是 GEP-LX5-ONE Leopard ,花名叫Leopard(美洲豹),一体机臂, ...

电机致盈GTS2306 电调好盈32位40A支持DSHOT1200 飞控MATEK F405+6S分电板 摄像头雨燕2或者夜飞就上老鹰2 图传比赛专用图传黑羊 TBS UNIFY PRO 5G8 HV - RA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致盈GTS2306 电调好盈32位40A支持DSHOT1200 飞控MATEK F405+6S分电板 摄像头雨燕2或者夜飞就上老鹰2  ...

大力四合一怎么样,电机rs2306或者破风f60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力四合一怎么样,电机rs2306或者破风f60可以么

大力四合一产品肯定不错。我个人便好分体电调。坏了方便维修。电机破风和致盈都可以。银燕rs2306我建议别上了。我自用8颗感觉很费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图传推荐熊猫 好用。

我的熊猫5804V2不论开多大功率,开600mw,功率指示灯连闪5下灭一下,都是几十米没信号,不知道是咋了。。。难道我买到残次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力四合一产品肯定不错。我个人便好分体电调。坏了方便维修。电机破风和致盈都可以。银燕rs2306我建议别 ...

破风的f60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熊猫5804V2不论开多大功率,开600mw,功率指示灯连闪5下灭一下,都是几十米没信号,不知道是咋了。。 ...

还几个都这样 反正我买了就扔哪了 很垃圾

网友:
可以破风电机现在在国际上蛮流行的 用料扎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熊猫5804V2不论开多大功率,开600mw,功率指示灯连闪5下灭一下,都是几十米没信号,不知道是咋了。。 ...

闪5下是最大功率正确啊 但是 几十米没信号就不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5下是最大功率正确啊 但是 几十米没信号就不对了吧

是啊,以为是天线问题,换了宝塔,不行,
换三叶四叶草,还是不行,
只能说这东西是真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几个都这样 反正我买了就扔哪了 很垃圾

擦,你还买了好几个。。。
市面上图传很多,一个牌子只要碰到一个不行的,我基本以后就不会再用它了。
还是我打创新科实在啊,性价比甩P牌几条街了。
准备再买个600mw的小发射,40来块,
也没见有啥波纹,可能是我加电容了吧

网友:
致盈2308 2400kv电机,化骨龙60a电调,AKK1200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