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首次熄火降影片

楼主(2018-05-27):
人生是由一連串無數的第一次組成
我的電直人生也不例外
飛了快四年
終於要展開首次熄火降
.........................................
.......................................
點我看影片

Patrick

网友A:
我前几天第一次熄火降落,是600n空中意外熄火了,老激动了。

网友B:
大神看到你金脑2的调试帖子很好,但是现在发现金脑的自平没办法调整,是这样子吗?一切自平就往左边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第一次熄火降落,是600n空中意外熄火了,老激动了。

wang大
您是功力高強啊
空中無預警熄火
如果像我這種功力不夠的
第一時間根本反應不過來
鐵定摔個粉碎的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看到你金脑2的调试帖子很好,但是现在发现金脑的自平没办法调整,是这样子吗?一切自平就往左边跑

wei大
新版的金腦是沒有自平調整功能的
所以幾個我自己救機的調機步驟給你參考
這些步驟不僅金腦有效
我用在 neo, 野獸也都效果相當好
1. 先拆大槳但尾槳不拆
2. 移除尾舵拉桿, 這樣機子運轉就不會甩尾造成危險
3. 連接電腦後, 全油門最高轉速測試震動值是否過高, 如果過高請排除機體震動源
4. 地面上測試各轉速時開啟自平或救機, 此時觀察十字盤是否有傾斜, 如有傾斜時觀察是轉速越高越斜, 還是轉速越低越斜.
5. 如地面測試時, 十字盤傾斜, 則不要於飛行中開啟自平, 請排除震動後並通過地面測試再行空中測試
6. 如果地面測試一切順利, 起飛後先測試自平, 此時觀察機體是否平正, 有無歪斜. 如有歪斜就不要繼續測試.
7. 空中自平通過後, 再行測試正飛救機, 此時觀察重點為救機時自動爬升是否直直往上.
8. 最後才是倒飛測試自平
我每次都依照以上步驟逐一確認
效果都相當理想
也安全許多
從未發生一鍵摔機的情況
供參考

Patrick

网友:
平时认真练习,难时度过危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wei大
新版的金腦是沒有自平調整功能的
所以幾個我自己救機的調機步驟給你參考

P大,你这个方法好像解决不了问题,我的金脑2也是开了自平就向一个方向飘,无解中。不过我也不会用自平模式来飞行,所以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大,你这个方法好像解决不了问题,我的金脑2也是开了自平就向一个方向飘,无解中。不过我也不会用自平模 ...

mm大
如果上述方式來是無解
也就是說所有地面測試十字盤都沒傾斜
但是一上天空自平就歪的話
那只能侵入性療法
但是這不建議
因為要動刀動烙鐵還要電子放大鏡
而且手術失敗這顆腦就報廢
除非有相當研究精神
且打算死馬當活馬醫
不然還是不要輕易嘗試
不過絕大多數自平不正都跟震動有關
建議你換個機體試試看
如果不會歪那就得回頭看看機械結構有哪邊需要震動排除的

Patrick

网友C:
引用 楼主:
mm大
如果上述方式來是無解
也就是說所有地面測試十字盤都沒傾斜

P大
我之前的小彗星安装了mini金脑2,振动值都是非常小的。
但是自平模式还是会飘走。
在地面静止测试,电机都没启动,开了自平,十字盘就向一个方向倾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大
我之前的小彗星安装了mini金脑2,振动值都是非常小的。
但是自平模式还是会飘走。

mm大
喔喔
莫非你是金腦面朝下安裝 ?
3.2.010 之前的版本
如果金腦面朝下安裝的話
通電後要等 30 以上時間後切自平才會正常
30秒以內啟動自平的話
十字盤會倒一邊
目前 3.2.010 版本的固件
我目前測試是沒這問題

Patrick

网友C:
引用 楼主:
mm大
喔喔
莫非你是金腦面朝下安裝 ?

不是朝下安装,是正面朝上安装的。

我试过两种安装方式:1、正面朝上,接线朝机尾,自平模式向前飘。2、正面朝上,接线朝机头,自平模式向左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朝下安装,是正面朝上安装的。

我试过两种安装方式:1、正面朝上,接线朝机尾,自平模式向前飘。2 ...

mm大
你這問題有幫飛友處理過
不過就是用前面講的手術
遇到這問題
我只能說換機體或是換別的腦再次驗證看看了

Patrick

网友C:
引用 楼主:
mm大
你這問題有幫飛友處理過
不過就是用前面講的手術

我没拆开,但是从外面的半透明塑料壳向里面看,感觉里面的电路板安装的位置不够正,和塑料壳之间有角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明天我新买的金脑2就到货了,再试试新到货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拆开,但是从外面的半透明塑料壳向里面看,感觉里面的电路板安装的位置不够正,和塑料壳之间有角度, ...

這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只是 pcb 沒組裝好
那還比較容易解決
哈哈

Patrick

网友D:
我的有兩個也有自平問題
而且越更新越嚴重
之前是正常的
目前都是地面未起飛前是平的
一起飛按救機就倒一邊超過45度
落地後熄火再檢查自平又是平的......
而且若用自平起飛一整個電池都可以平平飛的
本來以為是震動
但是檢查後很正常
自平幾乎跟廢物一般
野獸就沒有出過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有兩個也有自平問題
而且越更新越嚴重
之前是正常的

john 大
你這問題我沒有經歷過
幫不上忙很抱歉了

Patrick

网友(2019-06-03):
原来如此,感谢感谢

网友E:
切熄火降落一般在什么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熄火降落一般在什么高度?

我是大約30-50米的高度切熄火

Patrick

网友F:
M5是550?建议用700级的训练。700级的直升机桨的尺寸比550大,同时700的转速又比550低。如果改用700应该可以飞出更缓慢的下落。
视频中没有看出下落航线角度。我记得大 陆这边航协的飞行员等级考试里面,第一个熄火降落是45°斜线下落的。这样在减速时通过拉起升降舵还能提升不少升力。像旋翼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M5是550?建议用700级的训练。700级的直升机桨的尺寸比550大,同时700的转速又比550低。如果改用700应该可 ...

BIO大
感謝指導
現在正飛熄火降練得還可以了
520mm-770mm的機種都可以降得很輕鬆
目前在練倒飛熄火降
練完準備練落葉飄飄降
玩上癮了
哈哈哈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F:
M5是550?建议用700级的训练。700级的直升机桨的尺寸比550大,同时700的转速又比550低。如果改用700应该可 ...

我的 M5S 是515mm獎長的

Patr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