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图传要不要的问题,大神都过来吧

楼主(2018-05-28):
玩穿越机 到底要不要配摄像头图传啊?有的人都配头戴式眼镜了,我想入手一个 不知道大神们,要不要加FPV

网友:
穿越机你不加摄像头 你玩啥??当然你固定翼或者直机玩的好  可以随意

网友:
不加图传那就目视飞行...和直升机那种花飞一样的玩法。

网友:
可以先买套装的上手

网友:
先裸奔吧,掉下来炸机,减少点损失。

网友A:
首先我也是穿越新手,穿越机没图传还穿个啥啊,有木有图传完全是两种玩法,
比如我目视手动模式飞的很渣,只敢开自稳或半自稳才能不炸。
上图传自稳或者半自稳竟然不停的炸。。。
切到手动竟然不炸,还飞的很爽,各种作死,空翻,前天还穿了次树林。

以前也玩过段时间穿越,开始做的眼罩很重(用的暴风魔镜2代,本体已经很重了,加上7寸屏幕快2斤了),带着飞两块电脖子就酸了,后来干脆不用图传,目视自稳当直机飞,
飞了一些天也觉得没意思了,就是来回转圈,飞行热度大减,最终把两个穿越机全出了;
最近又重新组了架穿越机,同时做了个新眼罩,这次用的小宅魔镜+5寸屏幕,全重才200来克,连续飞一小时脖子一点都不累。
想着最近再买几块电池,电池少飞的不够爽。

网友:
那肯定要啊

网友:
不用图传穿个啥,离你20米远你就分不出前后左右了,更不要说做翻滚,穿树林

网友:
当然要啊……

网友:
果断上手 不要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也是穿越新手,穿越机没图传还穿个啥啊,有木有图传完全是两种玩法,
比如我目视手动模式飞的很 ...

买电池没用,不如两百多买个电包,够你玩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电池没用,不如两百多买个电包,够你玩一天

是嘛!
给推荐一下呗,或者关键字啥的,主要是要靠谱点的店,
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