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707

楼主(2018-05-28):
参考论坛魔友的改装,自己也改了一台,不过换成了64暴风涵道。。。总感觉飞不起来。。。。

网友A:
64涵道的配套重量,fx707的原装主翼碳杆有可能会吃不消,建议适当加强,或先飞飞看,别大风天或高速飞,免得“拍手”~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涵道的配套重量,fx707的原装主翼碳杆有可能会吃不消,建议适当加强,或先飞飞看,别大风天或高速飞,免 ...

主翼已经加强了,但是还是感觉摇摇晃晃不够强

网友B:
这是手抛机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翼已经加强了,但是还是感觉摇摇晃晃不够强

加强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折翼(“拍手”),展向弹性形变倒是正常。极力要避免的是弦向弹性形变(如果展长较大,且副翼舵机安装比较靠外,这种形变造成的翼稍部分的微小的正/负扭转在空速较快时,可能会削减副翼舵效,甚至出现“副翼反效”)。fx707在1m以上手抛机中主翼算是比较薄的一款,自身强度一般,故个人认为,无论从防空中“拍手”,还是防高速下副翼反效的角度看,主翼都需加强。目标是:展向以“韧”为主,弦向以“刚”为主。个人经验,仅供参考,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强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折翼(“拍手”),展向弹性形变倒是正常。极力要避免的是弦向弹性形变(如果展长较大 ...

感谢指点,主翼又加了两片碳片以及一根碳管,尾翼及所有舵面都贴上了碳片加强。机身镶入一根碳杆,相信不可能会空中解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手抛机改的吗?

是的

网友:
飞飞试试呢 记得上视频

网友:
首飞拍视频好研究

楼主:
已经全面完成了,就等待周末老婆带我出去放风了。附上电池仓改装图。

后面镶个层板,前面两颗强磁,啥,你说不保险?那就侧边两道魔术贴。。。

不需要扎带魔术贴固定电池,,因为电池仓就容得下一块2200的3s。。。随我倒飞侧飞横着飞,老婆再也不用担心我电池甩出来,。。。哇哈哈

网友:
看起来就很薄啊。。

网友C:
一点建议1 给电池散热 【加通风孔】2 强磁的扣并不保险  【用松紧带较好】

网友:
期待,祝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建议1 给电池散热 【加通风孔】2 强磁的扣并不保险  【用松紧带较好】

强磁肯定是不保险的,所以在两侧加了魔术贴,舱盖两边各一个,机身两边各一个,剪两段小段魔术贴一拉就紧了

网友:
热溶胶干的快不快,和白乳胶比那个好?

网友D:
弦向硬,展向韧,只有包东西+碳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