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控教练设置一问

楼主(2018-05-30):
有两个天九,一个4096一个1024.准备用教练模式教教孩子,疑问来了。
主控4096控,设置为1024.和接收对频。然后调成PPM模式链接副控,打开教练开关结果副控不能控(主控可以)主控置成PCM模式,主富控就可以自由切换。不知为什么?

网友:
1024控没有设置好

楼主:
控里没有教练模式,现在是两个都开成pcm,教练功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里没有教练模式,现在是两个都开成pcm,教练功能正常。

把说明书看三遍

楼主:
第一步:教练控需要与接收机对码后,再按MENU键开机,选择(调制类型)切换成PPM,按EXIT键退出,【注:PPM模式不能对码,PPM模式可以用以教练或飞模拟器】

第二步:副控用PCMS再用教练线连接,设置完成。【注:PPM模式不能对码,PPM模式可以用以教】

验证:打教练控TRN开关不放RF灯熄灭,此时副控控制飞机【注:正常使用TRN开关断或坏RF灯也会熄灭,无信号不能正常使用或对码】

就是这么设置却不行,只有主控也开PCM模式才可以实现教练功能功能。为什么?

网友A:
现在能用,只是两台控要用一样的调制类型对不,软件版本的问题吧,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用,只是两台控要用一样的调制类型对不,软件版本的问题吧,能用就好。

哦,那就好。主要怕又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