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腦 V3.2.010 漢化檔已完成

楼主(2018-05-30):
金腦電腦版漢化語言檔已完成
但是論壇無法上傳附件
所以我用連結方式
如果無法連結請告知
我再來想辦法
點我連結
解開壓縮檔後有下列兩個檔案
1. Resource.zh-CHT.resx : 繁體漢化檔
2. Resource.zh-CHS.resx : 簡體漢化檔
將此 2 檔案覆蓋在下列途徑即可
C:\Program Files (x86)\MSHeli\BRAIN\Resources\

注意事項 : 新版V3.2.010 電腦版程式需要先將舊版移除後, 重新下載安裝才能功能正常喔 !!!

Patrick

网友A:
也?P大,我直接官方升级的最新版里面是有中文的啊,为什么还要汉化一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P大,我直接官方升级的最新版里面是有中文的啊,为什么还要汉化一次呢?

泥大
那個中文是我早期翻給原廠的
已經脫好幾版沒更新
所以有部分新增功能是無中文
利用此次把沒翻譯的部分補上
同時把改版的設定說明也更正
讓漢化更完整

Patric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泥大
那個中文是我早期翻給原廠的
已經脫好幾版沒更新

原来如此,感谢P大,正好前几天入了第三个金脑了我已经小到450,大到700都统一使用金脑了

网友:
赞  一个  大佬

网友:
原来如此,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感谢P大,正好前几天入了第三个金脑了我已经小到450,大到700都统一使用金脑了

泥大
記得如果固件版本是 3.2.010 的話
調機軟體也一定要 同版本 3.2.010 才不會有問題
還有電腦版 3.2.010 要先移除舊版後重新下載安裝
這樣診斷, 震動分析功能才能正常動作

Patrick

楼主:
請問一下
連結都能正常使用嗎 ?
檔案可以下載嗎?
我這邊測試是都可以
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也都可以
可以回復一下嗎

Patrick

网友B:
晚上回家测试了给p大一个详细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回家测试了给p大一个详细的反馈

豆大

感謝啦

Patrick

网友C:
感谢P大

我已经买了2个金脑2了,第二个明天到货:) 周末测试一下P大出品的新汉化包。

另外我升级V3.2.010时,没有卸载旧版本,直接覆盖安装的,用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

还要请教P大一个问题,我如果用金脑2定速,好赢铂金电调有4钟模式:1固定翼,2直升机定速关闭,3直升机精灵定速,4直升机存储定速,肯定不能选3和4,那1和2选哪个好呢?我两个都试了,都能用,但是选1模式的话没有缓启动,在金脑2里调了缓启动,但是没作用。请P大解答一下吧,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P大

我已经买了2个金脑2了,第二个明天到货:) 周末测试一下P大出品的新汉化包。

mm大
V3.2.010 如果沒舊版先移除
直接新版更新覆蓋
會有診斷功能當機的狀況
你可以試試看你的會不會
有關於金腦定速問題
選擇 1 固定翼模式會有較好的油門補償反應, 但是緩啟動全部由金腦控制
緩起動會比較猛爆
如果調整金腦緩啟動到最小值還是會啟動甩尾的話
可以先試試下列方式
1. 搭配好盈電變時, 金腦油門輸出建議最小油門為 1100, 最大油門為 1940
2. 定速死區的數值請調大
3. 降低電變的 STARTUP POWER
4. 電變中有關轉速反應的參數都調高

選擇 2 直升機線性油門模式, 緩啟動是由電變負責, 緩啟動後的油門補速則由金腦接手
補速會比固定翼慢一點
但是差異不大
比較好調

其實兩者除了緩啟動差異之外
最明顯的就是熄火反悔
但是如果不用此功能
就只有上述的地方要注意跟調整

Patrick

网友C:
引用 楼主:
mm大
V3.2.010 如果沒舊版先移除
直接新版更新覆蓋

感谢P大的解答

我是菜鸟,不会熄火降落,还是选择模式2吧。
我的小火球是在用金脑2定速,X3还是准备继续用好赢电调自己的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P大的解答

我是菜鸟,不会熄火降落,还是选择模式2吧。

mm大
你都已經是中將等級了
怎會是菜鳥
太客氣了
哈哈

Patrick

网友:
引用 楼主:
mm大
你都已經是中將等級了
怎會是菜鳥

哈哈
我这中将头衔都是这样灌水来的:P
实际情况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菜鸟。

网友B:
P大,我在测试的时候出现了闪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我在测试的时候出现了闪退问题。

豆大

閃退???
你是指軟體嗎 ?
如果是的話
請移除舊版軟體
重新下載安裝
裝完再將漢化檔覆蓋即可
這是 V3.2.010 的結構跟舊版已經不同的關係
語言檔是不會造成軟體閃退的
請再試試

Patric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豆大

閃退???

p大,上不去msh官网,可否给个下载链接

网友D:
厉害了P大。感谢分享。
注意,根据自己的金脑软件安装路径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上不去msh官网,可否给个下载链接

豆大

官網閜仔的網址如下 :
https://www.msheurope.com/index. ... p;information_id=19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P大。感谢分享。
注意,根据自己的金脑软件安装路径替换。

kiki大
正確喔
感謝提醒

Patrick

网友B:
P大软件已经搞定了,我最近一直很想问个问题,金脑在六轴模式下跑偏的厉害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软件已经搞定了,我最近一直很想问个问题,金脑在六轴模式下跑偏的厉害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豆大

看一下這連結
點我點我

Patric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豆大

看一下這連結

p大我感觉就是咱们直升机有个右倾,金脑是不是默认的水平,但是机子右倾它就修正水平,导致一直往左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我感觉就是咱们直升机有个右倾,金脑是不是默认的水平,但是机子右倾它就修正水平,导致一直往左飘

豆大
些微右移是很正常
但是右倒就不對了
你救機有試過嗎?
是否直直往上 ?
你看我熄火降的影片中
開始測試救機
影片中那樣算是很正常的狀況

Patric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豆大
些微右移是很正常
但是右倒就不對了

我看看p大,不是右移是往左边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看p大,不是右移是往左边飘

我沒看到實際狀況我也不敢斷定
但聽起來那應該是正常
畢竟自平不是gps
無法定點不動的

Patrick

网友E:
前辈你好 在这里想请问关于MB定速的问题 具体就是开启mb后 电调接电电机会短促鸣叫提示找不到油门信号 一切等mb自检完成以后才会鸣叫六声提示准备完毕 猜测是mb截获油门信号 不知道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关闭mb定速功能则一切正常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辈你好 在这里想请问关于MB定速的问题 具体就是开启mb后 电调接电电机会短促鸣叫提示找不到油门信号 一切 ...

hot大

你的問題回復在下面連結
點我看回復

Patrick

网友F:
楼主  完全汉化 点击后的提示  抱歉,您的 IP 地址不在允許範圍內,或您的賬號被禁用,無法訪問本站點    怎么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完全汉化 点击后的提示  抱歉,您的 IP 地址不在允許範圍內,或您的賬號被禁用,無法訪問本站點     ...

大哥
檔案傳給你了
安裝方式請看一樓的說明

Patrick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
檔案傳給你了
安裝方式請看一樓的說明

P大  一楼文字我看了  可是不明白具体怎么操作  上年纪了 反应不过来 还请详细指点一下  呼你多费心  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P大  一楼文字我看了  可是不明白具体怎么操作  上年纪了 反应不过来 还请详细指点一下  呼你多费心  感 ...

Wa大
舊的漢話是2.0版的中文
所以新漢化主要是針對3.2差異的部分作補強
主體架構是不變
新增功能就能顯示中文
還有接收機部份的說明也改了
原廠有跟以前不一樣的安裝設定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F:
P大  一楼文字我看了  可是不明白具体怎么操作  上年纪了 反应不过来 还请详细指点一下  呼你多费心  感 ...

具體操作就如第一樓那樣
找到程式的途徑
然後複製貼上而已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P大。感谢分享。
注意,根据自己的金脑软件安装路径替换。

KIKI大
能否幫幫樓上 WAM大
具體跟他說明如何更新漢化檔
我檔案已經傳給他
但我人在外
請幫幫他
謝謝

Patrick

网友G:
P大你好!您提供一份最新版的金脑手机app吗?play.google.com在这边打不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P大你好!您提供一份最新版的金脑手机app吗?play.google.com在这边打不开,谢谢

Wc大
很抱歉
我沒法提供app
這是要付費的

Patrick

网友:
Wc大
很抱歉
我沒法提供app
這是要付費的

Patrick

谢谢P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