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提醒各位模友们,好盈铂金v3 100A hv 电调和双天ga3000电机不兼容

楼主(2018-05-30):
提醒广大朋友们,注意二者不兼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炸鸡。二者不兼容,二者不兼容,二者不兼容!
猛推大油门会堵转,猛推大油门会堵转,猛推大油门会堵转,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今天分别打电话给双天和好盈的技术确认了上述事实,现在总结如下:

1. 二者不兼容,猛推大油门会出现堵转。温柔的油门操作出现的概率会低!
2. 调整电调设置参数,将进角改为20度可以有效缓解堵转发生的概率,但不能保证百分百去除(对于我这种喜欢猛推油门的人来说,还是不放心)。
3.好盈 v5版 系列高压电调配合ga3000不会发生堵转,至少目前没有测试到有堵转现象(双天工程师测的)。
4.六月中旬,双天会出一个电调,专门针对ga3000电机优化的版本,可以彻底解决堵转现象。

提醒广大朋友,一定注意。二者不兼容,这也很难说算不算质量问题,电调商家不同意退货,只能认倒霉了。
我的100a 铂金高压版电调就上机试了一下,算是浪费了。。。如果哪位朋友需要铂金100a 高压版电调的话可以联系我,基本全新,xt60插头,500元出!
电调已出!

https://g.alicdn.com/idleFish-F2 ... 820976&forceFlush=1

网友A:
无感动力很少有不兼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感动力很少有不兼容的吧

亲测,差点炸鸡!你可以问问其他模友或者双天技术,这个已经被很多人证实了,我开始也不信,抱有侥幸心理,差点把新机机报废了!

网友:
ga系列好像都这样

网友:
好盈铂金V3 100A电调也不兼容郎宇3520 520kv,烧我两个电机了,和楼主情况一样的

网友B:
我是v2铂金100a配1500,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v2铂金100a配1500,没有这种情况

难道v2 v3还有差别?  你有没有猛推油门,我的温柔飞不会,突然猛推就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v2铂金100a配1500,没有这种情况

ga1500  可能稍微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v2 v3还有差别?  你有没有猛推油门,我的温柔飞不会,突然猛推就出

v2和v3的差别应该不小吧,用在直升机上V3比V2性能好很多的。猛推油门也没事,一直正常。

网友C:
我三套ga1500配好赢100a v3从来都是大油门没有出现过堵转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三套ga1500配好赢100a v3从来都是大油门没有出现过堵转情况

你是ga1500,我的是ga3000。

仅大油门不是关键,迅速大油门才会堵。慢慢推上去是不会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ga1500,我的是ga3000。

仅大油门不是关键,迅速大油门才会堵。慢慢推上去是不会堵的。

我的铂金100a配ga1500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铂金100a配ga1500堵转

调大进角有改善,但是我的暴力飞行还是会有有,

网友E:
GA800,GA1500,GA2000,都可以直接用好盈v3电调,进角调到22以上。
GA3000,GA4000,GA6000,目前只能用凤凰EDGE电调,固件4.25,进角20。

另外针对GA3000和GA4000的双天专用电调也要出来了,我拿到的测试版,配合GA4000已飞行30起落,目前无任何问题,价格和售后比凤凰亲民。可以期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GA800,GA1500,GA2000,都可以直接用好盈v3电调,进角调到22以上。
GA3000,GA4000,GA6000,目前只能用 ...

多谢大侠!据说要六月中才出新电调,有点等不及了!

另外请教一下测试版怎么弄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GA800,GA1500,GA2000,都可以直接用好盈v3电调,进角调到22以上。
GA3000,GA4000,GA6000,目前只能用 ...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其实很多电机可以选择,朗宇,丹锂,恒力配好赢电调从来没出过问题,有些多级电机并不适合玩3D

网友:
没听说过好盈V3 有HV 100A啊

网友F:
看了 咸鱼 你这个是 多轴电调 不是好盈V3 HV 100A   图便宜买的吧~~~ 其实我也用过  GA3000 天上熄火 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 咸鱼 你这个是 多轴电调 不是好盈V3 HV 100A   图便宜买的吧~~~ 其实我也用过  GA3000 天上熄火 几次 ...

电调已经出了!多轴电调?我在顶峰模型买的全新正品,咋是便宜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调已经出了!多轴电调?我在顶峰模型买的全新正品,咋是便宜货!

我的意思是东西价格相对便宜~~~你看好其他那些盈凤凰那些高压电调 哪个不是1500-2000多啊

楼主(2018-06-29):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东西价格相对便宜~~~你看好其他那些盈凤凰那些高压电调 哪个不是1500-2000多啊

是的,价格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GA800,GA1500,GA2000,都可以直接用好盈v3电调,进角调到22以上。
GA3000,GA4000,GA6000,目前只能用 ...

狂人哥,这个电调的说明书你有吗?我也弄到一个抢先版,没有说明书,上电后发出,567-滴-滴,推油门没反应..用通常的方法校准油门也不行,这个设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狂人哥,这个电调的说明书你有吗?我也弄到一个抢先版,没有说明书,上电后发出,567-滴-滴,推油门没反 ...

油门先反向,对行程和好盈一样,推大油,上电,听到一长音,收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先反向,对行程和好盈一样,推大油,上电,听到一长音,收到底

油门要反向?为啥是反的?其他默认设置都是固定翼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先反向,对行程和好盈一样,推大油,上电,听到一长音,收到底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油门方向后,上电不管油门在最大还是最小,都发出565+3长2短,

大侠有电子版的说明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先反向,对行程和好盈一样,推大油,上电,听到一长音,收到底

狂人大侠,麻烦指点一下,双天周末没人上班,也问不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先反向,对行程和好盈一样,推大油,上电,听到一长音,收到底

狂人哥,搞定了!  满油门,上电之后565,两长音(代表6s),再一长音,马上收油门,电调发出565+两长音(6s),搞定!

现在一个长音代表3s,和以前稍有不同!

网友G:
请问和GA800配,铂金那款电调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和GA800配,铂金那款电调合适呢

好盈 v3可以,小电机问题不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盈 v3可以,小电机问题不大!

好的,50AV3.可以遥控器调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50AV3.可以遥控器调参数吗

基本功能都可以通过遥控器调的!

网友(2019-12-08):
双天4120KV500配中特威壁虎125A 15*8桨6S电池,也出现急推油门堵转,“咯咯”响,进角每一个都试过了都搞不定,怎么办???难道要换动力系统?

网友:
双天其他的电机嘞

网友:
前几天刚烧掉双天CC-20电机搭配好盈100V3,上天瞬间电调烧了,电调固定翼模式默认参数

网友(2020-02-06):
ga4000兼容好赢130a吗?

网友:
我白金v4120A配GA1500堵

网友(2020-03-09):
双天的GA系列都是  盘式 电机, 盘式电机是不是上几楼所说的  “多极电机”我就不清楚,

盘式电机 非常 符合 玩3D飞行 ,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同功率或级别的,盘式电机外转半径比全统的至少大20-30% , 这使得在 爵间(极短时间)可以使桨更有力,至使更多气流,也即果我们说的“油门很跟手”,拉力随叫随到! 而这个“极短时间能得到更大的拉力”是 某些3D动姿态 梦魅以求的!

其次,盘式电机 散热的 效率比 全统的高 1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