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福特巴T18SZ设置混控问题

楼主(2018-05-30):
最近买了蓝翔的F-16空机,但是发现他的副翼和升降是由两个舵机控制的,需要混控。求助各位福特巴怎么设置?

网友:
蓝翔还真坑,大几千的机子居然用这种舵机,一根y线搞定,需要啥混控。。。。

网友:
看错了,原来买的空机

网友A:
没搞明白,副翼和升降本来就是两个舵机控制。为什么要混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副翼和升降本来就是两个舵机控制。为什么要混控呢

副翼和升降应该是做少3个舵机吧,蓝翔这个机子 应该是三角翼那种

网友:
文字表达有点麻烦呀,如果拿着遥控器就好整了

网友:
操着18sz的不人 不会混空。。。这年头真是土豪多!!先提升技术和知识吧。。。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楼主:
请大家不要出言讽刺,这个控也是2手收来的,不懂就问很正常。希望各位能帮个忙

网友:
在机型设置里面可以直接选择两副翼两升降的机型 很方便的

网友:
看看这个视频吧 很详细的

网友B:
把兩個副翼舵機分別兩個通道,關聯到副翼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大家不要出言讽刺,这个控也是2手收来的,不懂就问很正常。希望各位能帮个忙

找本18sz的中文说明书,仔细看一看。比别人教的要强。自己更能记得住。

副翼控制有三种方式:1舵机、2舵机、多舵机(比如4个副翼舵机)。
在机型菜单里设置。

真的很简单的,发贴的时间自己都摸索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本18sz的中文说明书,仔细看一看。比别人教的要强。自己更能记得住。

副翼控制有三种方式:1舵机、2 ...

好的,谢谢!刚把说明书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兩個副翼舵機分別兩個通道,關聯到副翼就行了。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22514178 看看这个视频吧 很详细的

好的,谢谢你!

网友:
上面视频里界面跟18不一样

网友E:
俩舵机插1、6(没有6就插5通道)
然后,关联菜单——模型类型——机翼类型——点右上角【1/2】翻到第二页,选择Flying Wing 2AIL——点左上角机翼类型返回,点保存(进入)。
根据你舵机的安装方式,去关联菜单——舵机反向里边分别对1、2、6(或5)通道调整正向或反向,怎么调都不对的话先去关联菜单——功能里边看看通道2是否已经分配给了升降舵并分配给升降舵杆控制(右手油门J3,左手油门J2),还不行的话把两个舵机交换通道,然后再去设置正反向即可。
要注意,设置成功后,需要测试下各通道的微调方向。在某些情况下,某个通道的微调会变成反向的,就是你想往左调微调,在飞机上会反映成向右微调。此时去【关联菜单——功能】里的相应通道微调里边,将比率改为负数即可。
以上仅仅是设置这类飞机的其中一种方法,其他方法你可以自己慢慢摸索一下,用这个方式熟悉一下自己的控也是一举两得,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俩舵机插1、6(没有6就插5通道)
然后,关联菜单——模型类型——机翼类型——点右上角【1/2】翻到第二页 ...

谢谢帮助!学习了

网友(2020-09-14):
引用 网友E:
俩舵机插1、6(没有6就插5通道)
然后,关联菜单——模型类型——机翼类型——点右上角【1/2】翻到第二页 ...

大佬  问下福特巴为什么要把2通道空出来?这样设置不就多占用一个通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