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通1500 60C电池实测

楼主(2018-05-30):
足容足C。。。虽然只标60C。。。
价格亲民。90元。不废话上视频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
性价比如何 楼主

楼主:
?spm=a2hzp.8244740.0.0
把我视频链接删除了版主。。。自己看性价比。。

网友:
有6s版本吗?

楼主:
应该有。。。我只有4S的水平。感觉性价比可以。就加入电池测试视频了

网友:
看似不错,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关键是 后续 用着  是怎么样

网友:
新电池我感觉都差不多,关键是后期

网友A:
看了楼主的视频,觉得心情澎湃啊,楼主用的什么图传天线?用的雪花屏吗?
我用的80块的600mw图传加宝塔天线 淘宝买的7寸高清屏幕加创兴科图传接收用的也是宝塔天线,我只敢50米左右飞飞,只要信号就突然蓝屏又突然不蓝屏的,吓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视频,觉得心情澎湃啊,楼主用的什么图传天线?用的雪花屏吗?
我用的80块的600mw图传加宝塔天线 ...

会蓝屏的不叫雪花屏。。。换小飞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蓝屏的不叫雪花屏。。。换小飞手吧。。。

意思是你用小飞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视频,觉得心情澎湃啊,楼主用的什么图传天线?用的雪花屏吗?
我用的80块的600mw图传加宝塔天线 ...

不要用蓝屏显示器,用雪花屏 或者小飞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你用小飞手吗?

我意思是。。雪花屏就是屏幕电路去掉了弱信号蓝屏功能,才叫雪花屏。你买到了假的雪花屏。。然后一体屏成品的话,还是小飞手比较方便。。。我确实用的也是小飞手。三代双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雪花屏就是屏幕电路去掉了弱信号蓝屏功能,才叫雪花屏。你买到了假的雪花屏。。然后一体屏 ...

因为我贪图蓝屏的高分辨率,才110元,可不可以把蓝屏屏幕哪个电子元件去掉改成雪花屏啊,蓝屏一闪一闪的真的害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蓝屏显示器,用雪花屏 或者小飞手

雪花屏和小飞手比蓝屏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贪图蓝屏的高分辨率,才110元,可不可以把蓝屏屏幕哪个电子元件去掉改成雪花屏啊,蓝屏一闪一闪的 ...

不好操作。蓝屏是写在屏幕固件里面的。没有专用设备一般去除不了。重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雪花屏和小飞手比蓝屏贵多了,

7寸的雪花屏和蓝屏差不了几十块钱,但蓝屏的风险比雪花大多了,想想飞机飞丢了哪个代价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寸的雪花屏和蓝屏差不了几十块钱,但蓝屏的风险比雪花大多了,想想飞机飞丢了哪个代价更大?

当时我看的雪花屏是800X的分辨率 蓝屏是1000X 所以我就买了蓝屏哎,,几十米就一闪一闪的

网友:
这条道,摩托车劈弯超级爽

网友:
楼主调PID有什么经验,我的机子翻滚后会反弹抖两下,急转弯也会抖两下,应该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