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下输入电压,谢谢。

楼主(2018-05-30):
一块电路板,能否帮我看下输入电压是否支持6s 22.2v

网友:
你要把芯片拍清楚了,要不然怎么分析啊,就是打着MP15xx的那两个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应该可以  MP系列稳压芯片

网友:
应该可以,看不清楚

楼主:
谢谢,查到了可以的。非常感谢以上的高手们

网友(2018-08-28):
不光要看芯片耐压,还要看电容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