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X找誰維修呢。。。

楼主(2018-05-30):
兩台150X,相繼出現主槳馬達不轉。對頻正常,尾槳正常,各舵機正常,就是主槳不動,有一隻以爲是接觸不好,正接焊到主板上,還是不好使。
好脆弱。
不批評這箇機子的質量,隻想求得售後,不需要保修,出錢維修。

网友A:
LZ找我免费修吧 应该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找我免费修吧 应该电调问题

謝謝你,你真是好心人。你給我地址,我寄給你,材料費,手工費都得付。

网友:
我能给你推荐个魔友,能修好,就是不知道有时间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找我免费修吧 应该电调问题

这样的电调基本上坏了什么元件?我的别的小机也出现这些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调基本上坏了什么元件?我的别的小机也出现这些情况

通常是FET燒毀。

楼主:
關鍵是自己沒有維修條件,也不知道亞拓在維修方面是怎麼安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FET燒毀。

谢谢,我的是拨插成那样,就电机不转别的都正常,如果具体知道哪个元件就好,都是伟力k110的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你真是好心人。你給我地址,我寄給你,材料費,手工費都得付。

QQ聊1250357620

网友D:
LZ您好
可以找上海皓翌模型、武汉51地带模型
直接折价换新的主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您好
可以找上海皓翌模型、武汉51地带模型
直接折价换新的主板即可

謝謝,先找LS的修,不行就按你的方案找模型店換主板吧。

网友:
主板拿下来看看,如果mos管无明显烧毁痕迹,一般这个问题是给主控ic供电的3.3v稳压管脱焊或损坏

网友:
我的100s正常飞行,第二天莫名其妙电调掉程序了,刷了blheli好了,不知道亚拓会不会也这样

网友:
修好出不出主板,我想把150的主板换成150x

网友E:
主板下面的透明胶体是热熔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板下面的透明胶体是热熔胶吗

不是热熔胶,是果冻减震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热熔胶,是果冻减震胶

你是猴子派来**吗?卖家告诉我是热熔胶

网友:
全名是  PU減震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Z找我免费修吧 应该电调问题

蓝牙模块坏了你能修吗?我朋友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猴子派来**吗?卖家告诉我是热熔胶

那你可以试试加热就好了啊,还省钱不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蓝牙模块坏了你能修吗?我朋友的坏了

拍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照片看看

有你微信吗?我加你

网友G:
有你微信吗?我加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你微信吗?我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