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曲线的设置

楼主(2018-05-30):
油门曲线要怎么设置啊?设置后有什么效果啊?求大神告知

网友A:
固定翼一般不需要设置油门曲线

网友B:
麻烦将你使用的遥控器型号,什么飞机告知一下好吗?不然云里雾里的怎么回答你呢.

网友C:
固定翼设置油门曲线的意义不大

网友D:
我的控不能设置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一般不需要设置油门曲线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将你使用的遥控器型号,什么飞机告知一下好吗?不然云里雾里的怎么回答你呢.

乐迪at9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控不能设置油门曲线

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设置油门曲线的意义不大

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麻烦将你使用的遥控器型号,什么飞机告知一下好吗?不然云里雾里的怎么回答你呢.

乐迪AT9是可以设定油门曲线的,固定翼设定油门曲线可以有几个作用,通常是设定EXP让控制杆的动作和油门响应变得更柔和或灵敏,还有就是新手模式限制油门的最大行程,用于限制飞机的最大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迪AT9是可以设定油门曲线的,固定翼设定油门曲线可以有几个作用,通常是设定EXP让控制杆的动作和油门响 ...

好的,感谢

网友:
好像直升机才有油门曲线

网友E(2018-07-26):
电动固定翼不用设置曲线,只需要把电调和遥控进行油门校准,即可,油动固定翼需要设置油门曲线,让发动机转速线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固定翼不用设置曲线,只需要把电调和遥控进行油门校准,即可,油动固定翼需要设置油门曲线,让发动机转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