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这两款世外板机买哪款好

楼主(2018-05-30):
一个是锐动天空的1.1米的 第二个是三瑞模型1.2米的就是贵点空机420 那款练习比较好呢

楼主:
还有第三个是八眼模型的1米翼展的实心epp 就不发照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第三个是八眼模型的1米翼展的实心epp 就不发照片了

个人喜欢八眼那款,我之前传过飞行视频

网友A:
要我说 这机子没有你想象中的抗风 如果可以 我推荐买个5mm的epp机子,3s或者2s飞飞 练技术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说 这机子没有你想象中的抗风 如果可以 我推荐买个5mm的epp机子,3s或者2s飞飞 练技术最合适

哈哈好啊 我就是觉得薄的更不抗风不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好啊 我就是觉得薄的更不抗风不结实

我以前也这么认为,后来买过几架类似的飞机,发现都一样

网友:
翼斧模型也有室外f3p,可以看看,很不错

楼主:
已入锐动了 试试怎么样

网友B:
我买了翼斧的室外F3P..电池850ma~1300ma 全重300~400g
然后我还有两个15e空机。
15e的电装我不大了解,电池应该是1500ma~2200ma,有空装出来就知道怎么样了。
机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机型不对,有些动作飞着别扭
诸如重心、翼面大小、比例、起飞重量,翼荷载、推重比、机身刚性这些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翼斧的室外F3P..电池850ma~1300ma 全重300~400g
然后我还有两个15e空机。
15e的电装我不大了解,电 ...

翼斧那款我找到了180块吧 飞着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翼斧那款我找到了180块吧 飞着怎么样?

我也是看了那个视频才买的,动作很骚!然后我看貌似没什么短板,推重比翼荷载绝对很爽,除了它是板身机。
但是翼斧机还没有装起来。

因为现在我正在装住一架15E.弄完这个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看了那个视频才买的,动作很骚!然后我看貌似没什么短板,推重比翼荷载绝对很爽,除了它是板身机。 ...

我的天啊 咱俩太有缘了 我买了锐动那个298的然后在启迪家也买了你发图这个15e 不过我没装呢 蓝色的 等两架都装好了一起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看了那个视频才买的,动作很骚!然后我看貌似没什么短板,推重比翼荷载绝对很爽,除了它是板身机。 ...

我看好这架的机翼可拆卸了 不用开车 背个包可能就能出门去飞 平尾不知能不能拆 能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B:
理论上平尾也是可以改造拆卸的。
这个机的模具精度不错,插进去严丝合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平尾也是可以改造拆卸的。
这个机的模具精度不错,插进去严丝合缝。

我装了两天锐动的330sc……这个15e我还没装呢 刚拆开看了下 挺精致的 就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了 练侧飞吊机 蛇形飞就行了 我主要想要性能 外观我一点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