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F1到手-整装-爽跑-战损

楼主(2018-05-30):
一直喜欢F1的船型,在变卖了些家产后下定决心入手两条成品船。我一条,儿子一条,一起跑才是乐趣。
本来想选一条外挂式的,但是商家都说没货,加之我和儿子都是新手,所以就选了防翻的,省心点。

爷俩一人一条才是硬道理啊

娱乐为主,收了坛子上兄弟的电池,出发去跑船咯……

到地方后就忙着跑了,没工夫拍视频,跑的就是爽。船型仿真,姿态一流啊,颜色靓丽。速度嘛,见仁见智,我觉得已经挺快了,等跑顺了再琢磨升级调整吧。

事实证明乐极就会有事情发生,在转弯时被儿子的橙色快艇拦腰叉上,对就像叉子那样插上。起初没仔细检查就继续跑了,后来发现动力有问题,就让儿子的船慢慢顶回岸边,才发现舱壁破损,舱内进水。电调挂了,还好接收我做了防水,舵机位置因为高所以没受影响。

回家检查发现被插对地方,一个破了个洞,一个是撕裂了个口子…… 接下去就要买材料、等材料、修补了。

真是跑船10分钟,修船10小时啊

上一段视频,只剩下儿子的那条再跑了。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胶带封船盖?我也有一条同款橙色的。金手指和软胶带都用过,就是不知道哪里还是漏水...一条电池下来半个船仓都是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胶带封船盖?我也有一条同款橙色的。金手指和软胶带都用过,就是不知道哪里还是漏水...一条电池 ...

我以前的是轴系进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胶带封船盖?我也有一条同款橙色的。金手指和软胶带都用过,就是不知道哪里还是漏水...一条电池 ...

是店家附送的防水胶带,跑下来发现橙色的有轻微的漏水。胶带的话,我是沿着缝贴一整圈。

也可能是轴系这边有进水,可以搞点防水润滑油脂涂在结合部分,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B:
这船静止的时候不能猛加油启动,很容易断轴。

网友:
我只能说,你儿子对你真好,为了你两肋插刀

网友:
修理才是玩模型最大乐趣  哈哈

网友:
贼喜欢这船 撞伤可惜了

楼主:
仿真F1赛艇

网友:
很帅很帅

网友:
那个,lz,提个醒,这船很容易断轴

网友C:
哦,原来不是外挂的。不是就好,外挂太容易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不是外挂的。不是就好,外挂太容易断了

本来想买外挂的,觉得比较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条,刚开始同样进水,后来把安装尾艇机的地方(方形的洞)全部用705封死了,进水情况大幅好转,但 ...

原厂电调可以上4S么?  请教下,这个有必要换铝桨么?  螺丝已经拆开来重新上胶了。但是发现桨轴安装完后总有些晃动,怎么调都没头绪,记得拆开前都不晃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船静止的时候不能猛加油启动,很容易断轴。

都说这个船容易断轴,我都怕了……正准备买呢

楼主:
目前我还没碰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说这个船容易断轴,我都怕了……正准备买呢

真的很耗轴,3电一软轴。原配的还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很耗轴,3电一软轴。原配的还不便宜

今天要下水……我得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很耗轴,3电一软轴。原配的还不便宜

哎,真的被说中了, 今天就碰到了。 刚第三次下水,才一会就不动弹了。只能另一艘下水然后慢慢给推回来了。 原厂的配件真的是挺贵的。问了卖家,为啥那么容易断啊,店家回复说不要开太快……%*&!@#

没办法,还是要继续玩的,所以就配件搞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电调可以上4S么?  请教下,这个有必要换铝桨么?  螺丝已经拆开来重新上胶了。但是发现桨轴安装完后 ...

舵机座推动轴转向那里,螺丝有虚位,我那个就是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