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履带底盘,用什么电调?

楼主(2018-05-31):
就是双370或者550电机的底盘,听说不能用电调,只能用驱动板或者接收板,我想实现差速转弯,但是网上接收板太贵了100一个还必须用两个,我遥控是华科尔d10,买什么代替性价比高?求推荐

网友A:
佩恩双路混控电调,我目前就在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恩双路混控电调,我目前就在用,挺好

老哥能给个地址或截图吗?是不是买一个就可以驱动两个电机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恩双路混控电调,我目前就在用,挺好

我的是板控固定翼那种,可以用自己的接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板控固定翼那种,可以用自己的接收吧?
可以用啊,我用的也是板控,天9,自带混控的电调,双路三路输出的都有,你一看就知道了。
3548597910 直接加他QQ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2019-03-15):
引用 网友A:
佩恩双路混控电调,我目前就在用,挺好

你好,双路5A 的带两个370电机会不会烧坏?要是带两个540 电机呢,看到介绍说540电机堵转电流五点几A了?
或者我在千水星买了个两个塑料TT电机,用这个双路5A会不会电流太大烧电机?
要是双路5A带540会烧,那我整双路20A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