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帖子给想玩150X的模友少走弯路

楼主(2018-05-31):
玩亚拓150系列已经有段时间,期间经历过1台DFC,4台150X,无论是DFC还是x从硬件到软件再到各类改装件也都玩的透透了。开这个贴的目的,就是给想玩150X的朋友,让你们少走弯路,飞的省心飞的开心。
客观评价一下亚拓150系列小机。先从陀螺说起,一代的DFC主控亚拓mrs三轴,该三轴陀螺调试很简单,设置项也很少,就是傻瓜式的设置,没法像vbar那样精细的调整手感,mrs的斜盘手感类似mb偏硬朗的那种,DFC的主尾电调程序很烂,尤其是尾电调响应速度差现在主流的bl小电调一大截,这个在自己刷过主尾电调blheli固件后会有明显的改善。150X标配新版的grs三轴,不得不说grs是我目前飞过的小机三轴中,手感最棒,调参最丰富的一款,完全就是大机陀螺的水准,支持手机蓝牙调试很方便。grs的手感可以调的无限接近vbar,并且grs陀螺集成一体的主尾电调原生就是blheli固件,对比上一代mrs电调简直就是天和地的区别,尾巴锁的非常好,只要你调试没问题,那个尾巴不论打舵微调,还是连续自旋,转动或停顿都很利落,简直就是大飞机的尾巴。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主电调没有定速,这个可以自己刷blheli后开启定速完美解决。

楼主:
接着来说说硬件,先从舵机说起,dfc和150X舵机两代机型都是一样,亚拓ds150和ds155舵机,不要想着用别的小舵机替代,原厂的舵机性能非常好,其他3.7g微舵很难做到,并且耐用度也不错,我最多一台飞过几百起落也无任何问题,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齿脆,这个可以参考小鸡的常规做法切舵机臂解决,如果为了追求舵臂钢度和精准不切也是可以,3元一套的副厂齿轮完美替换。想改金属齿也能行,但大多副厂金属齿精度欠佳,顺滑度有点参差不齐,可能你需要多买几套来逐个尝试。

楼主:
再说说机身,一代dfc机身,新的强度尚可,但炸炸塑料也就软了,以致钟摆类动作机身会有晃动,150x这一代做出了改善,机身有过加强,但还是不够用,后来亚拓又推出了最新版的加强机身,强度很好,所以目前150的机身共有三个版本,买最新版的就好。

楼主: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改装机身,lynx和mkh还有mch都有推出过150的金属碳纤机身,rkh机身优点重量轻,刚性好,但比较脆皮,因为金属件和碳纤板做的都很薄,不常炸鸡的顶尖高手,推荐这个机身,完全就是冲着性能去的。lynx机身,金属用料比较厚实,整体略重,但耐炸度会好很多,精度也都不错。mch的机身没玩过,不过看结构和rkh类似。

网友:
顶一下,代想入150谢谢

楼主:
旋翼头,dfc和150X两代都是一样,亚拓后来推出了加长过桨夹摇臂的新款改装桨夹,这个桨夹因为摇臂加长,手感上解析度会好些,但同时螺距和十字盘打舵手感对比没加长摇臂的,同样的陀螺参数会慢一些。新手或追求精细度的模友可以玩玩新款改装桨夹,如果追求3d灵活跟手暴力的选手还是老版的好用。

楼主:
最后说说电机吧,150dfc和150X主尾电机定子转子都是一样,都是做hp05s的那个厂家代工生产,区别就是150x的主尾电机比dfc加高了kv值开启定速后,同样的油门150X会更爆一些,极限锁尾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发热比dfc的主尾电机大不少,夏天太暴力的操,150X是没办法连续飞的。dfc的主电机飞下来是温的。何去何从自己根据需求选择吧。

楼主:
最后说说150X一个飞行中,无法解决的缺点吧。做超转类动作,尤其是正飞极速负螺距下降或倒飞正螺距下降,飞机的尾巴会推力过剩顺时针偏转不少,根本原因就是尾电机锁尾尾巴没有负螺距造成。这个问题只有缓解没法根除。缓解的办法就是电调使用blheli的steup定速模式,直接在blheli软件里设定好你要的定速油门,然后控里3d油门曲线采用v型曲线,同时适当调整尾舵补偿。

楼主: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改装rkh的单向大齿盘,效果会好很多,这个是目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你懂的,价格,呵呵。

楼主:
总结,相信很多模友都纠结150X和k120,等小飞机,不知道该怎么选。150X的配件单价确实对比别的小鸡贵,贵有贵的道理,那就常规件儿不易坏,新款的3mm钢主轴,大炸水泥地才会弯,一般小炸或草地捡起来继续飞,再说脚架,新款橘色和绿色那款虽然贵,但真的是炸不坏,材质韧性很好。尾管原厂是铝合金的,弯了自己掰直继续用,根本不用换。大小桨也是结实的很,炸多了至多表面有点小凹凸,但不断也不开裂完全可以继续使用。还有新版的pvc绿色头罩,太tm结实了,完全坏不了。

楼主:
如果觉得150X不耐炸,完全可以打消顾虑,至少同级别的2s小机里,绝对是很耐炸的。别的小鸡件儿便宜,换的多,何去何从自己选择

网友:
华科尔12s换cc250什么高频头可以飞15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结,相信很多模友都纠结150X和k120,等小飞机,不知道该怎么选。150X的配件单价确实对比别的小鸡贵,贵有 ...

LZ 绿色和橘色的脚架和其他颜色的脚架价格是一样的哦,没有贵哦

网友B:
我想入k110入门,又可以3d的。请楼主指导,或推荐更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绿色和橘色的脚架和其他颜色的脚架价格是一样的哦,没有贵哦

对的,但老款dfc白色脚架略脆。橘色绿色黄色新款材质不一样,韧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入k110入门,又可以3d的。请楼主指导,或推荐更合适的。

看你控吧。如果是f控,选150X没错,至少玩好几年不会腻,k110说实在的,入门阶段能满足需求,玩到一定程度那个动力那个三轴手感,还有尾电机的锁尾,整体性能上不足以支持更高级别技术的发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你控吧。如果是f控,选150X没错,至少玩好几年不会腻,k110说实在的,入门阶段能满足需求,玩到一定程 ...

嗯嗯,我又了解了下。有一个升级版的。就是k120,动力是2s的,旋转头是金属的。控一样。贵两百。我是新手,啥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又了解了下。有一个升级版的。就是k120,动力是2s的,旋转头是金属的。控一样。贵两百。我是新手 ...

什么都没有适合购买这个,啥都有了,到手就可以飞了
RH15E08XW
T-REX 150X TA

建議售價:¥ 2,730
會員售價:¥ 2,325

商品配件
●T-REX 150X空機套件組 x 1
●主旋翼 x 2組
●尾旋翼 x 1組
●150M主馬達(9000KV/1107) x 1
●150M尾馬達(8000KV/1103) x 1
●DS155數位伺服器 x 1
●DS150數位伺服器 x 2
●衛星訊號線 x 1
●7.4V Li-Po 300mAh電池 x 2
●150手提箱-黑 x 1(292x160x69mm)
●六角螺絲起子1.3mm(藍色/8.2g) x 2
●六角螺絲起子0.9mm(紅色/8g) x 1
●配件盒E x 1(78.5x60.9x21mm)
●配件盒A x 1(52x40x12mm)
●ALIGN A10遙控器 x 1
●CH150X Li-Po充電器 x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有适合购买这个,啥都有了,到手就可以飞了
RH15E08XW
T-REX 150X TA

亚拓的买不起呢

网友:
150x是2cell中的110,極力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