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机] 想买个履带底盘,请问怎么选电调?

楼主(2018-05-31):
就是双370或者550电机的底盘,听说不能用电调,只能用驱动板或者接收板,我想实现差速转弯,但是网上接收板太贵了100一个还必须用两个,我遥控是固定翼那种,想用用自己的接收,买什么代替性价比高?求推荐谢谢

网友A:
为啥不能用电调?我就用的车用双向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用电调?我就用的车用双向有刷电调

请问用你说的电调,可以直接连接接收机,实现差速转弯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你说的电调,可以直接连接接收机,实现差速转弯了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用电调?我就用的车用双向有刷电调

哥们发个地址好嘛?或者截图我要下手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发个地址好嘛?或者截图我要下手 了

你就搜:车 双向 电调 ,就行了 选个电流大点的

网友B:
有刷双向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双向电调

好的一个电调可以接两个电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一个电调可以接两个电机吗

有一拖二电调

网友(2018-07-09):
用的车用双向有刷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