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线保护很有必要

楼主(2018-05-31):
耐高温,250度应该足够了,,弹性好,白色的有点遗憾。

网友:
很有必要,线被扯出来过2次

网友:
用705透明的稍微好看点吧

网友A:
涂完后是硬的还是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完后是硬的还是软的

软的,极富弹性。

网友:
这个就是硅胶,没什么用,一拉还是拉出来

网友:
这个只是防水有点用吧 貌似并不增加强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