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穿越有没有必要上无刷

楼主(2018-05-31):
现在手头有一个200,一个130,一个被改成820电机的空心杯。实际来看前两个几乎不飞了,想起来了就在家里飞飞空心杯,所以以后主攻方向应该是室内。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必要上无刷
有经验的同志聊一聊(谢谢)

网友A:
没必要,我都玩过

网友:
没必要 玩不了 除非室内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我都玩过

飞行手感和续航上有没有明显差别

网友B:
有空心杯大小的无刷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心杯大小的无刷机子

对说的就是这种,但是价格差了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说的就是这种,但是价格差了一倍

sky的小鲨鱼嘛,七八百左右pnp,还好嘛,无刷和有刷完全不是一个手感,空心杯掉高基本无救

网友:
空心杯安全

网友:
哪种容易坏

网友C:
室内感觉还是空心杯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感觉还是空心杯安全点

我说的无刷是那种1S的无刷机器,跟空心杯一般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无刷是那种1S的无刷机器,跟空心杯一般大的。

无刷不是一般至少2s的么

网友:
1s无刷动力够,空心杯据说要改mos管,没试过但掉高确实厉害。无刷建议自组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