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 MCU飞线加旋钮开关问题

楼主(2018-05-31):
      用7e几年了,改了8通一直用G大固件,虽然有D10,但嫌重一直在吃灰。现在飞穿越感觉通道不太够,而且要上云台所以加了两旋钮。根据别人的经验有两种方法:
        一、用arduino或者单片机将开关信号转成PPM输入遥控器,这方法比较早也是比较多人用的。这种方法元件比较多,接线麻烦,而且占用遥控的PPM输入功能。

        二、国外silpstream方法,利用MCU空余引脚,直接将开关信号输入系统处理,这方法接线简单,不过需要修改程序。

      所以我选第二种 ,几下就把硬件改好,但刷完deviation却用不了。搜了下相关资料才知道,飞线方法只有256K的7E固件才支持,128K的不支持。只能换MCU或者改程序,但自己又不太懂编程,有没哪位大侠懂的帮改编下程序,造福模友们!

网友:
加单片机多省事,不懂编程的我,帮你顶。

网友:
找个修手机的焊上就行了。

网友:
我原来也想加的  看到要换mcu 果断放弃了

网友A:
换MCU是最正确且最容易实现的方法。

网友B:
最好别搞了,stm32需要dfu驱动,那个玩意一般人不会给你的,虽然自己搞也就几句话,不过准备烧录平台也要好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搞了,stm32需要dfu驱动,那个玩意一般人不会给你的,虽然自己搞也就几句话,不过准备烧录平台也要好 ...

搞也不难,就焊接麻烦,boot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MCU是最正确且最容易实现的方法。

嗯,MCU已经在路上了~

楼主:
搞定!虽然不难但还是要小心操作,刮盘的时候可能太用力,把一个引脚刮掉了。

成功刷入Deviation 5.0 256K固件,旋钮校正完就能用了!原版固件就支持中文,以后不用刷阉割版了!

网友C:
USB口那根飞线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口那根飞线是什么鬼?

当USB供电和充电,本来想加充电模块和改miniUSB,结果没找到USB座就没改了。直接串个二极管接入电路,接USB就能给锂电充电供电。

网友C:
你用1S锂电池?USB口用普通5V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1S锂电池?USB口用普通5V充吗?

5v电经过两个二极管才到电池,压降1v左右,到电池只有4v了。虽然充不满但改了1s电池还是能用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5v电经过两个二极管才到电池,压降1v左右,到电池只有4v了。虽然充不满但改了1s电池还是能用很久。

你没拆二极管,电压够?

网友(2018-07-02):
这么多引脚,怎么焊接哟?

网友D(2018-12-22):
楼主,我换了RCT6 也刷了256K固件,是不是直接把IO口引出来把电位器连上就行了?还有啥要改动的吗?

楼主(2019-02-11):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换了RCT6 也刷了256K固件,是不是直接把IO口引出来把电位器连上就行了?还有啥要改动的吗?

对,电位器三根线。一根地线,一根3.3v(没记错的话),一根直接接到IO口上!

网友:
推荐个卖MCU的店呢,我也准备尝试自己换。

网友(2019-04-20):
有热风枪,换个mcu分分秒秒的事。

网友:
为什么大家小穿越机不用devo7e呢,目前穿越机我还是小白

网友(2019-07-25):
不好意思这么久还翻了你的帖。我想请问一下,你的d7e换了mcu之后加的三段开关怎么接线的正常吗?我最近换了mcu发现三段开关和两端开关都没法用。

网友(2019-10-28):
引用 楼主:
搞定!虽然不难但还是要小心操作,刮盘的时候可能太用力,把一个引脚刮掉了。

我的也是换了mcu,自己加了旋钮,能指教一下怎么校正吗?我在通道里看不到旋钮,

网友(2023-02-04):
楼主你好,我的7E也换了MCU,加了旋钮开关,也刷过几个固件,都不太正常。可否分享7E的256K固件,谢谢。26274264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