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入frsky X10S的小伙伴刷opentx的教程

楼主(2018-05-31):
          当年是从flysky9th 刷er9x开始了解开源系统的,开源系统可玩性高,可谓是在外玩飞机、在家玩遥控。        后来没多久frsky X9D带着opentx到来了,稳定的射频加上更加开源的系统,因此我入了第一个X9D,这一玩便是5年(当然平时飞得很少,几次次刷系统也还是群主任工和狼大帮忙刷的,所以并不太会刷机)。
        由于平时没太注意保养,现在X9D大部分开关都生锈了,虽然有开关可以换,但为了跟上大部队的步伐,我决定换控。
        Frsky从x9d开始新品就一发不可收拾X9D--X9D PLUS--X9E--X9D PLUS SE--X12--X12S-X7---X10--X10S--X-Lite,太多了怎么选?由于偏重于玩固定翼,再考虑遥控器的重量,最终我选择了X10S。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教程吧!!!!

第一步安装companion软件
第二步把X10S插上内存卡,关控用usb线连接电脑,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看是否显示驱动(如果没有发现驱动则使用zadig替换驱动)注意:以管理员运行
第三步安装完毕后运行companion,并勾选选项,完成后点击下载固件(卡包也可在此下载)
切记下载的固件要有版本号,
第四步去掉 检查兼容性的钩,进度完成后就可以尽情玩耍了。
大概步骤就是这些,需要的朋友可以问我,或者去群里问大神们。

网友A:
请教一下哪些功能opentx有的,而futaba 18sz 没有的?我想了解下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哪些功能opentx有的,而futaba 18sz 没有的?我想了解下区别。

额这个问题问得好,可我没用过futaba不知道区别啊。

网友B:
请问,x7性能如何,和x9d 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x7性能如何,和x9d plus

一样的,只是屏幕小点,少几个开关

网友(2018-07-17):
玩穿越的话是x7舒服还是x10s?有中文版本不?

网友C:
frsky X10S 适合玩直升机吗

楼主:
可以,开源随便你怎么设置,找我买有优惠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rsky X10S 适合玩直升机吗

frsky飞直机你得会用才行  没有现成的菜单 全靠自己设置  会的不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rsky飞直机你得会用才行  没有现成的菜单 全靠自己设置  会的不难

那这样就算了吧,年纪大了没尽力费心费力研究了。
还是换个futaba 的省心省力吧

网友E:
请问楼主,
frsky是只有控可以自己刷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样就算了吧,年纪大了没尽力费心费力研究了。
还是换个futaba 的省心省力吧

futaba教程比较多 不明白也可以对号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frsky是只有控可以自己刷程序吗?

没明白你的意思,控是可以用原厂固件和opentx的固件的。

网友:
多谢大佬写的教程。。。刚开始玩开源控,说明书翻的头晕,得大佬神贴,一下就刷好了opentx的系统
期待大佬多出教程带我我们飞

网友F:
楼主,我刷固件的时候,勾选了美国手,为什么不生效?刷出来还是日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刷固件的时候,勾选了美国手,为什么不生效?刷出来还是日本手

这个不重要,你自己在控里面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重要,你自己在控里面改就好了。

已经找到了,谢谢

网友G(2018-09-16):
楼主,麻烦问下X9DP刷固件,Win10系统,Companion系统里下载固件提示:编译错误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麻烦问下X9DP刷固件,Win10系统,Companion系统里下载固件提示:编译错误    是什么原因呢?

替换驱动没?

网友:
解决了,其一是用的线不好,换线就自动安装驱动了。然后自己下载的zadig也更新了下驱动。谢谢啦。

网友H(2019-03-28):
你好~~我有一台刚刷了2.2.3的X10S怎么建立模型的时候没有穿越机呢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有一台刚刷了2.2.3的X10S怎么建立模型的时候没有穿越机呢0.0

不需要向导呀!穿越机设置很简单

网友I:
楼主你好,我刚入坑.买了x10s.按照你的教程刷了opentx系统.但是刷完后遥控器摇杆没反应是什么情况?.就是opentx待机界面.晃动摇杆..屏幕上几个滑杆没有任何反应..链接模拟器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我刚入坑.买了x10s.按照你的教程刷了opentx系统.但是刷完后遥控器摇杆没反应是什么情况?.就是open ...

摇杆校准了没有?

网友:
是模拟器的校准吗?还是遥控器的opentx可以校准?没有.请教怎么校准?

网友:
是在hardware页面下的calibration吗?我试了下.不管用.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楼主,我刷完后开机出一个警告  storage warning    bad radio data

网友(2019-12-27):
请教一下,几种编译选项是什么作用?

网友(2020-02-01):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哪些功能opentx有的,而futaba 18sz 没有的?我想了解下区别。

区别是 18sz 有得功能 opentx 都有,18sz没有的你能想出来的功能opentx都能有办法实现,前提是你能想出来,  用futaba 就是方便,给你啥功能你用就可以, 用opentx 就需要自己编程,自己想用什么功能自己编辑。对于一般飞模型的玩家来说 opentx 和futaba的 没啥区别,很多人 futaba的功能都一大半不会用。

网友(2021-12-09):
睿思凯x10S咋刷中文固件呢?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