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请教

楼主(2018-05-31):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
好赢铂金V3/V4电调的调参接口(接设置卡的那个接口)电压和BEC电压是不是一样的?
我想从调参口取电,给接收机供电。之前接收机上只有一根SBUS线和陀螺仪连接,接收机的供电是陀螺仪给到sbus线再到接收机的。

网友:
小飞机用这么弄吗?

网友:
是一样的  但是不建议这么接  因为这个接口跟bec是不联通的 而且这接口电流很小 只支持风扇等设备

网友A:
你原先的接法就是BEC给接收供电干嘛还要去拖一根给接收?如果是100A的V3的有2根你可以风别接。我是只用一根的。

网友:
电压一样,电流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先的接法就是BEC给接收供电干嘛还要去拖一根给接收?如果是100A的V3的有2根你可以风别接。我是只用 ...

50A V3/60A V4的电调只有一个油门线,我有的飞机是油门线接接收机,有的是油门线接陀螺仪。
我还是想让接收机和陀螺仪都能直接得到电调的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50A V3/60A V4的电调只有一个油门线,我有的飞机是油门线接接收机,有的是油门线接陀螺仪。
我还是想让 ...

BEC出来搞个Y线就解决了。

网友:
这样接结果就是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