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升降修正不正确怎么调啊?

楼主(2018-05-31):
(无正文)

网友A:
找到哪里的问题?舵机反向?

网友:
飞机主架结构都不一样,100s前一舵机,你这个改在后一舵机。
要改也行,只是麻烦;也没这个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哪里的问题?舵机反向?

光舵机反向是不行的,修正会错;舵机马达反接,碳板割断,反接。

这工夫大了去了,还破坏了舵机。要真想玩这个机架用HCP100的,或MCPX,NCP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舵机反向是不行的,修正会错;舵机马达反接,碳板割断,反接。

这工夫大了去了,还破坏了舵机。要真想 ...

是需要把舵机的电机线反接还是!

网友:
这个鸡架可以给100s用吗?100s可以用伟力那种的舵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需要把舵机的电机线反接还是!

舵机上的马达线反接,舵机上碳膜板上三个焊点除中间一个不动外,上下两个对调接!!!
这没什么意义呀,花大价钱买个不靠谱的机架,再折腾自已,破坏舵机;飞行性能也不能提高。
真想玩这种机架,应该买lynx的,至少也得是MH的。
这机架是为blade mcpx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上的马达线反接,舵机上碳膜板上三个焊点除中间一个不动外,上下两个对调接!!!
这没什么意义呀, ...

已经买了!尴尬不!

楼主:
都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