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接线呢?

楼主(2018-05-31):
图片上这个电池,插头端子这么多条线,要换新电池,要怎么接呢?看起来好复杂

电池

电池

网友:
笔记本换电芯和航模上不一样的,笔记本有保护板,有超温保护和ID ,有些电池设计的时候做好保护的,保护板断开电芯就会锁死

网友:
比较复杂

网友:
笔记本还是买同型号的成品吧 不然得不偿失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