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RPOR 5 相机可以 挂三轴云台吗 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8-05-31):
比如说 空中 拍照   ,空中暂停 ,开始录制这些 。

网友:
应该是三轴云台可以挂 gopro5吧 可以操作 有模块控制的 淘宝上有

网友A:
没有控制线怎么玩?wifi也传不了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控制线怎么玩?wifi也传不了很远

哦 好的 控制线

网友B:
没有控制线,要控制,只能拆gopro,把线接到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控制线,要控制,只能拆gopro,把线接到内部

嗯 好的 ,还要拆狗相机 挺麻烦。 大家是用什么相机搭载三轴云台拍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好的 ,还要拆狗相机 挺麻烦。 大家是用什么相机搭载三轴云台拍摄的。

一般都是飞莹6s8s。gopro的话就一直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飞莹6s8s。gopro的话就一直录像

唉 飞盈画质 贞率这些应该没有GOPRO 好吧。想专业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飞盈画质 贞率这些应该没有GOPRO 好吧。想专业一点的。

毕竟价格在那

网友:
专业一点就不要gopro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