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9充电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31):
Un-a9 同时充一个6s和3s   分线板的其中两个端口会高温融化,这是什么原因?尤其是最边沿的这个端口,把电池端和充电端的口都融化了。。。换了2个板子都这样,换了电池也是这样。经常高温发热。然后用几次循环就融化了。

网友A:
不同电芯数你都敢并充,

网友B:
你充那么大的电   开3.5a充是可以的  开5a充时间久就热
开5a只能充3000m以下的电因时间短就充满了  有个缓冲

网友:
并充板起火你怕不怕

网友:
记得这种插头标称3a电流,我平时6.5a充还可以,开8a几次就氧化然后接触不良高温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电芯数你都敢并充,

这是9s充电器,电芯每一片都是独立的,不是并充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充那么大的电   开3.5a充是可以的  开5a充时间久就热
开5a只能充3000m以下的电因时间短就充满了  有个缓 ...

你非常细心,我是用5a充的。你的意思是电流过大引起的么?

网友C:
a9想办法焊个6s动力插头。平衡头和动力头都插上。可以开8a冲。一点不热。电流会走电阻小的动力头

网友:
我电包就是这样开8a冲的。一点不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9想办法焊个6s动力插头。平衡头和动力头都插上。可以开8a冲。一点不热。电流会走电阻小的动力头

动力插头焊在哪?

网友:
我觉得你检查下线路里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种大电池应该搞个可以大电流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力插头焊在哪?

如果是6s电池,焊负极和第六根正极上。等于就是6s平衡头插上 头和尾那两条。要直焊在a9平衡头输出的电路板子上

网友E:
因为充电的是实际电流只从这两个针脚通过 百度kcl原理

网友:
电流开这么大 发热很严重。无解的 边上拿个小电扇降温

网友:
充电电流大了

网友:
这种平衡头并充长时间充电别超5a,用8a充没一会线都热,

网友:
如果有不懂得  咨询厂家售后服务可以的,还有大咖可以换个充电器了,大功率的比较适合你电池,V6DUO 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充电的是实际电流只从这两个针脚通过 百度kcl原理

高人,一语中的,顿时明白了。

网友:
有可能是每S电压不同导致两块电池某个芯互相充电

网友F(2018-07-03):
不同电芯数你都敢并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