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穿越机飞出去两公里视频

楼主:
查看数: 3439 | 评论数: 58 | 收藏 5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8-6-1 00:09

正文摘要:

在乡下的农田测试的,最后失控导航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有一个弊端,上次我飞大航程的时候发现飞机飞在没有手机信号的位置,飞机的GPS位置就发不回来! ...

飞的太远了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玩意不是万能的,上一架飞机的定位告诉我,在人家家里,至于几楼就不知道了,反正定位在人家小区里

这个东西有一个弊端,上次我飞大航程的时候发现飞机飞在没有手机信号的位置,飞机的GPS位置就发不回来!一定要飞到了手机信号覆盖的范围才可以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不到了     只有我看不到视频吗

能看到视频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不到了     只有我看不到视频吗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价钱实惠性能好,x宝有一段时间出过35块报顺丰的图传,表现还很不错。现在没了,不过有些会表 ...

买贵的,创新图传,看运气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了好多块,性能都稳定

不错不错,价钱实惠性能好,x宝有一段时间出过35块报顺丰的图传,表现还很不错。现在没了,不过有些会表现出过热黑屏现象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人品不错,图传和天线都捡漏了
通常情况下,10来块的天线和创新科图传靠人品,碰到性能好的, ...

我买了好多块,性能都稳定
引用 网友C:
大佬人品不错,图传和天线都捡漏了
通常情况下,10来块的天线和创新科图传靠人品,碰到性能好的,表现会出乎预料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飞机用返航模式返航正常,做失控返航试验,关掉遥控器,飞机坠机,然后自动全油门起飞,炸 ...

我也没看到过视频,不好说,你可以看看接收机这里,是不是设置问题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飞机用返航模式返航正常,做失控返航试验,关掉遥控器,飞机坠机,然后自动全油门起飞,炸鸡,是什么原因,失控设置的是返航。
看黑匣子,关控后,电机没转速了。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分享,学习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飞机摄像图传与飞机是单独的,没有OSD。另一面的就是一个双天线的显示器。与遥控器也是完全分离的。图 ...

建议换一个图传,天线可能断了
引用 网友F:
我的飞机摄像图传与飞机是单独的,没有OSD。另一面的就是一个双天线的显示器。与遥控器也是完全分离的。图像传输只有几十米,应该不超过50米的,还是托朋友给买的二手呢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原来是刷bf的,有做防震,飞着没啥问题的,就是刷了inav
还是怀疑gps模块干扰或是模块精度不够
你的 ...

bf有抗震算法,inav没有这个算法,你还是查查振动吧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知道你的问题了,今天我也遇到过,飞机长时间高速飞行后,切返航,状态和你一样。
后来分析了一下 ...

我原来是刷bf的,有做防震,飞着没啥问题的,就是刷了inav
还是怀疑gps模块干扰或是模块精度不够
你的图片没看到I的gps怎么固定的?
gps模块应该不怕震动的吧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mw能传2公里啊!我的图传只有30米左右,远了就没信号了,也用了蘑菇天线的,肥鲨

不会买的假货吧?如果用平板天线,至少能飞4公里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创新200毫瓦的图传,蘑菇天线

200mw能传2公里啊!我的图传只有30米左右,远了就没信号了,也用了蘑菇天线的,肥鲨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架高了,GPS你用那个?

我大概知道你的问题了,今天我也遇到过,飞机长时间高速飞行后,切返航,状态和你一样。
后来分析了一下,是震动引起了陀螺仪误差。
淘宝上买4个减震螺丝试试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的d10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牛逼了,手机fpv飞两公里,啥天线啊。可以说一下配置吗?

机架:210
电机:2204 淘宝上买的最便宜的电机,19元一个的
电调:好赢20a
飞控:f4
图传:创新200毫瓦
天线:蘑菇天线,淘宝上10元一个的
电池:2200 3s的

网友(2018-06-01):
在乡下的农田测试的,最后失控导航了

网友I:
最后捡回来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后捡回来没

失控返航了,没丢

网友:
超强,还可以返航! 用什么飞控?

网友J:
刷INAV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刷INAV固件?

对的!

网友:
掉到农田可不好找呀

网友K:
失控导航啥意思?失控返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失控导航啥意思?失控返航吗?

失控返航,手机输入法,发错字了

网友H:
什么图传天线?屏幕能飞这么远,早知道我就买雪花屏了 现在飞十几米一闪一闪蓝屏

网友D:
请教一下,INAV返航可以不用罗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图传天线?屏幕能飞这么远,早知道我就买雪花屏了 现在飞十几米一闪一闪蓝屏

我用的手机当接收的,录像是手机直接录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INAV返航可以不用罗盘吗?

要罗盘,否则无法返航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手机当接收的,录像是手机直接录像的

就是那种手机fp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那种手机fpv吗?

对呀,还能高速贴地飞行的

网友:
请教什么图传啊,两公里。

网友G:
求飞机配置,我也在测试inav,目前定点定高到处飘,上次飞了几百米测试返航,晃晃悠悠的飞回来,到了起飞点附近开始晃晃悠悠的绕大圈,差点上树,最后还是手动控制降落了,同样关心你的图传是哪款,能飞这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飞机配置,我也在测试inav,目前定点定高到处飘,上次飞了几百米测试返航,晃晃悠悠的飞回来,到了起飞点 ...

地磁干扰,建议把地磁架起来,远离马达。我用的最垃圾的创新图传,200毫瓦的,蘑菇天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啊,分辨率都很低的,延迟无所谓了,玩的开心

牛逼了,手机fpv飞两公里,啥天线啊。可以说一下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牛逼了,手机fpv飞两公里,啥天线啊。可以说一下配置吗?

机架:210
电机:2204 淘宝上买的最便宜的电机,19元一个的
电调:好赢20a
飞控:f4
图传:创新200毫瓦
天线:蘑菇天线,淘宝上10元一个的
电池:2200 3s的

楼主:
华科尔的d1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架高了,GPS你用那个?

我大概知道你的问题了,今天我也遇到过,飞机长时间高速飞行后,切返航,状态和你一样。
后来分析了一下,是震动引起了陀螺仪误差。
淘宝上买4个减震螺丝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创新200毫瓦的图传,蘑菇天线

200mw能传2公里啊!我的图传只有30米左右,远了就没信号了,也用了蘑菇天线的,肥鲨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mw能传2公里啊!我的图传只有30米左右,远了就没信号了,也用了蘑菇天线的,肥鲨

不会买的假货吧?如果用平板天线,至少能飞4公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知道你的问题了,今天我也遇到过,飞机长时间高速飞行后,切返航,状态和你一样。
后来分析了一下 ...

我原来是刷bf的,有做防震,飞着没啥问题的,就是刷了inav
还是怀疑gps模块干扰或是模块精度不够
你的图片没看到I的gps怎么固定的?
gps模块应该不怕震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原来是刷bf的,有做防震,飞着没啥问题的,就是刷了inav
还是怀疑gps模块干扰或是模块精度不够
你的 ...

bf有抗震算法,inav没有这个算法,你还是查查振动吧

网友F:
我的飞机摄像图传与飞机是单独的,没有OSD。另一面的就是一个双天线的显示器。与遥控器也是完全分离的。图像传输只有几十米,应该不超过50米的,还是托朋友给买的二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飞机摄像图传与飞机是单独的,没有OSD。另一面的就是一个双天线的显示器。与遥控器也是完全分离的。图 ...

建议换一个图传,天线可能断了

网友D:
请教一下,我飞机用返航模式返航正常,做失控返航试验,关掉遥控器,飞机坠机,然后自动全油门起飞,炸鸡,是什么原因,失控设置的是返航。
看黑匣子,关控后,电机没转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飞机用返航模式返航正常,做失控返航试验,关掉遥控器,飞机坠机,然后自动全油门起飞,炸 ...

我也没看到过视频,不好说,你可以看看接收机这里,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C:
大佬人品不错,图传和天线都捡漏了
通常情况下,10来块的天线和创新科图传靠人品,碰到性能好的,表现会出乎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人品不错,图传和天线都捡漏了
通常情况下,10来块的天线和创新科图传靠人品,碰到性能好的, ...

我买了好多块,性能都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了好多块,性能都稳定

不错不错,价钱实惠性能好,x宝有一段时间出过35块报顺丰的图传,表现还很不错。现在没了,不过有些会表现出过热黑屏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价钱实惠性能好,x宝有一段时间出过35块报顺丰的图传,表现还很不错。现在没了,不过有些会表 ...

买贵的,创新图传,看运气

网友B:
视频看不到了     只有我看不到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不到了     只有我看不到视频吗

能看到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玩意不是万能的,上一架飞机的定位告诉我,在人家家里,至于几楼就不知道了,反正定位在人家小区里

这个东西有一个弊端,上次我飞大航程的时候发现飞机飞在没有手机信号的位置,飞机的GPS位置就发不回来!一定要飞到了手机信号覆盖的范围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有一个弊端,上次我飞大航程的时候发现飞机飞在没有手机信号的位置,飞机的GPS位置就发不回来! ...

飞的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