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直机之路

楼主(2018-06-01):
看到模友求助应先入什么小直机,想到我的小直机入门之路,发出来供大家借鉴。
我是用伟力v933入门的,当时觉得便宜,可怎么也飞不起来,飞了两周都要放弃了(当然有人会说练模拟器,但我当时不知道,现在发现模拟器真是好),发现了6轴模式的伟力k110,入手后竞飞起来了,所以用它的6轴模式练了四面悬停及航线,当有了意识和反应后就用3轴模式练了。
现在说下110的感觉,动力是有些弱,翻的时候掉高,只能划圈。但动力弱也有好处,炸机时及时关油门,几乎可以零损失。我当时飞时最费横轴,大齿盘这两样,尤其大齿盘换了很多,后来找到了电机塑料齿,才不炸大齿盘了,炸了也是炸它,一个两毛钱,不心疼。还有说一下,110金属件只有必要换中联,桨夹、十字盘换了舵机推不动,并且大桨距电机掉转速反而动力更低了。
下来说一下120。飞了一段时间110之后上了120,真的太折腾人了。刚上手,120动力让人欢喜,解决了掉高,还比较暴力,但摔了之后,很难收拾。第一炸舵机,切了舵臂也不能幸免,舵机扫齿常有,换齿时发视设计有点问题,之后换了金属舵机,稍有改观,但舵机比原装大,得改,还不一定一下改好(忘了说伟力舵机是反向的,先改这个)。然后横轴一炸既弯,无论熄火多及时。因为120的横轴与110一样粗细,在2s动力下很难幸存。因为120动力大,全上金属件不成问题,但我最后找到华科尔120d02s的旋翼头可以用,且横轴不易弯,更换。接下来120主板与电调焊在一起,摔几下虚焊的地方会很多,启动会有问题,何况原厂电调不咋地,换银燕12A好很多。最后说下尾电机,这个工作几十个小时特易坏(后来发现伟力v933主电机是这个,也飞不久就得换),估计改双无刷好点。
再说说我的933的下场。因后来上了X3,同时用graupner控,所以上一它的黑妹100,发现与933的配件全通用,拆了做黑妹的配件了,但是主电机太易挂了,咬牙买了无刷电机,可取不到信号。论坛上好多大神教了怎么取信号,但主板太小,焊功太差,下不了手。
现在手上又有华科尔120d02s,打算改2S普通接收和陀螺仪,但懒的没动手。伟力120与110下一步改双无刷,依然懒。还有黑妹也要改。因为折腾大机子了,有的飞就懒的动了,但飞小机子是一种情怀。
废话多了些,但愿能帮到新手。不喜勿喷,高抬贵手。

楼主:
占楼,以便以后上图

楼主:
450,x3,933,黑妹100,华科尔120d02s

网友A:
那楼主推荐110?反正我是新手。先不想太折腾。尽量找不容易坏的

网友:
活捉一个伟力迷啊!坐等楼主改伟力110和120后试飞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推荐110?反正我是新手。先不想太折腾。尽量找不容易坏的

不怕维修就k120,但是建议上110,再直接上500或以上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怕维修就k120,但是建议上110,再直接上500或以上大鸡

嗯,好的.谢谢呢.

网友:
就觉110很好,

网友:
933无敌,估计没有炸坏。

网友:
楼主110动力不弱,连续钟摆都不太掉高,电机三股每股两根肯定有断的或有问题的,我的断过1根线也能翻但明显没力会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