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控制不了电机转!

楼主(2018-06-01):
串口也打开了  SBUS模式  BF接收机界面推杆会有反应!到电机死活不转!求助

楼主:
kinfkong的两层飞塔

网友A:
是不是到电机的线有问题,或者点机故障没。换个电机试过没

网友:
每个电调协议都试一下。

网友B:
遥控器设置通道行程,最小值低于1000 最大值大于2000

网友C:
油门行程的问题,还有要设置解锁开关

网友:
1:现在的BF调参的话,连接USB(调参时)是禁止解锁的
2:还有正常飞行的话不解锁电机 是不会转的,通道解锁通过对应的开关解锁,遥杆解锁好像是方向最右解锁(前提油门要在最低位)
3:如果以上还不行,也就是解锁条件达不到,比如,油门不在最低位,飞机姿态(关闭加速度忽略),遥杆解锁的话有可能方向杆的行程达不到最右
4:如果老款电调需要开ONESHOT的话都需要进行油门行程校准的,如果可开DS的话,可忽略!!
5:物理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到电机的线有问题,或者点机故障没。换个电机试过没

BF控制可以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行程的问题,还有要设置解锁开关

解锁开关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设置通道行程,最小值低于1000 最大值大于2000

找不到遥控器通道行程设置的地方

网友D: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未解决
T8FG的控,好盈 HOBBYWING XRotor BLHeli-S-Dshot600 30A 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遥控器通道行程设置的地方

连接USB后,上电池,卸浆,点模式,然后开关打到解锁,看解锁图标是否变亮,没有变亮就是设置的问题。变亮了,腿遥控油门,看电机是否转。电机还是不转,在看看“电机”的哪个选项,右下有一个测试电机的滑块,可以看电机、电调是否是物理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未解决
T8FG的控,好盈 HOBBYWING XRotor BLHeli-S-Dshot600 30A 电调

已经回复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自己试了各种方法都搞不定,只好把电机拆下来寄回去,求厂家帮忙

网友:
电调协议电调协议电调协议电调协议电调协议电调协议 一个个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kinfkong的两层飞塔

同款飞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未解决
T8FG的控,好盈 HOBBYWING XRotor BLHeli-S-Dshot600 30A 电调

bf里面最低油门默认是1000,你需要打开遥控插上电池,看看你的油门通道的数值是多少,通过遥控或者更改默认数值,使你接收机的最低油门比bf里面最低油门数值更加小就可以满足解锁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bf里面最低油门默认是1000,你需要打开遥控插上电池,看看你的油门通道的数值是多少,通过遥控或者更改默 ...

好的,晚上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回复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

谢谢,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款飞塔

你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