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凤凰5.5的汉化包不?

楼主(2018-06-01):
凤凰升级5.5以后主页面都汉化过了,但是编辑飞机页面都是英文,很多还是专业词汇,百度翻译都看不懂,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做过汉化包的分享一下~~另外想问问关于飞机灵敏度的设置在哪里?就是打升降、副翼舵,机器动作更快更灵敏。飞完G7再飞凤凰感觉需要很大舵量才能飞出动作。

网友A:
我也升级5.5。吊机变得非常稳定。就是航线低头,怎么校准都不行,你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灵敏度设置我不知道,,但是可以通过遥控加大舵量啊。

网友B:
汉化包不翻译设置内容的,要调整灵活,直机选择调整模型,把指针往100靠就是了。

网友:
只能摸索着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升级5.5。吊机变得非常稳定。就是航线低头,怎么校准都不行,你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是不是控没有设定好?重新设置一边控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汉化包不翻译设置内容的,要调整灵活,直机选择调整模型,把指针往100靠就是了。

请问是这个指针吗?

网友:
懂的人有没有门路,帮助安装在linux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sources\language
https://pan.baidu.com/s/1oZyCLgqcDNmys6Y__bh5-A

已解决,膜拜大神,感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膜拜大神,感谢啦~

怎么解决的?我解压到安装文件夹,但是不行啊,还是英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个指针吗?

对的。根据上面的英文选择

网友:
啊 。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膜拜大神,感谢啦~

楼主给个汉化包,链接失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esources\language
https://pan.baidu.com/s/1oZyCLgqcDNmys6Y__bh5-A

中将给你汉化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将给你汉化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ZdODyXl04vGlR2dkhU-VA 密码:7Cxa 汉化稳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将给你汉化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AkcDZgvhf0azyVbMU-jwg 密码:V264 5.5.L 最新中文版凤凰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AkcDZgvhf0azyVbMU-jwg 密码:V264 5.5.L 最新中文版凤凰模拟器

谢谢中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AkcDZgvhf0azyVbMU-jwg 密码:V264 5.5.L 最新中文版凤凰模拟器

这个就是直接汉化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直接汉化了的吗

是的最新汉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