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sz 如何调试exp d/r 尤其d/r怎么调试

楼主(2018-06-01):
买了个伟力120exp调了 但是不能做3d 不知道还需要调什么,大机子平时有电脑调试不用调控 所以我也就没有研究,现在看看是真的不会 请教有经验的各种牛人

网友A:
我也想入伟力小机.这个120的电子设置是各部分独立的吗

网友:
没18SZ,反正14SG就像正常大机一样设置就行了。也不用D/R什么的。做不了3D应该是在6G模式吧……

网友B:
不是我打击你,从你问这个问题,你就先别想3d了,好好练好正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打击你,从你问这个问题,你就先别想3d了,好好练好正飞

哈哈 自己别高看了自己 不会调还不会飞了 好人我鞋你了

楼主:
有些人风凉话不少就会扯蛋,正话一句没有,亲们我是问问题的 虚心接受

网友C:
18SZ说明书120页... ...
Aileron  Rate 80%   EXP 20%
Elevator Rate 75%  EXP 20%
Rudder Rate 70%   EXP 15%
我是个新手, 参数是教程上给的, 也不清楚合适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SZ说明书120页... ...
Aileron  Rate 80%   EXP 20%
Elevator Rate 75%  EXP 20%

谢谢 exp我调了 就是觉得速率不够,平时都是vbar电脑调惯了,突然用遥控调就成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SZ说明书120页... ...
Aileron  Rate 80%   EXP 20%
Elevator Rate 75%  EXP 20%

亲你咋不更新中文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亲你咋不更新中文呢?

用英文的看习惯了, 就不想更新中文的了.
还有一点就是, 建议电子类, 数字化信息化的设备都使用其默认的编码字符格式
现实当中很多时候很多电子类设备其实对中文字符集的支持不是很好,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兼容性问题. 码农们最清楚这一点.
很多时候不光中文, 还有下划线及特殊字符对系统兼容性都会存在一定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英文的看习惯了, 就不想更新中文的了.
还有一点就是, 建议电子类, 数字化信息化的设备都使用其默认的 ...

哦哦长知识了 谢谢  其实就是熟悉模型每个单词,我也变成英文

网友D:
expo是曲线率 和3不3d没关联  我至今所有飞过的机 expo全部调为0。要么调舵量dr 或行程    只能调控来改变设定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expo是曲线率 和3不3d没关联  我至今所有飞过的机 expo全部调为0。要么调舵量dr 或行程    只能调控来改变 ...

大飞机大家都不是没调过 难调的是小飞机 没有跳过的东西总是想试试,要不您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飞机大家都不是没调过 难调的是小飞机 没有跳过的东西总是想试试,要不您也试试!

你让我试什么?

网友:
LZ想调出什么样的手感?我一般就高低两个速率,低速率适合休闲飞,60% Rate, 35% EXP,高速率就默认100% Rate,0 EXP,适合飞3D。

网友E:
不能做3d是尾感度,20分区好像区分3g和6g.exp dr我都不动,动了好像就能飞的很牛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做3d是尾感度,20分区好像区分3g和6g.exp dr我都不动,动了好像就能飞的很牛逼一样

好的试试吧 谢谢

楼主:
伟力120舵机确实垃圾 没有炸过但已经不行了,果断换舵机

楼主(2018-07-24):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入伟力小机.这个120的电子设置是各部分独立的吗

不太好 电调和主板一体

网友:
入门飞3d不用调dr和exp。这些成了高手再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