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tiny7刷完固件调好后去试飞接收机烧了

楼主(2018-06-01):
然后重新买了接收机焊上后刚开始解锁还能动,第二次以后开不了,求助。固件是朋友帮刷。

网友:
sbus这些都调好了,遥控也显示有信号

网友A:
先确定接收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接收机有没有问题
没事,PWM,sbus都可以转换,也可以搜频

网友B:
端口问题

网友:
已经好了,转了次PWM再转回来

网友:
然后再对了一次频,就可以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