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您用天地飞ppm接收机改无线模拟器

楼主(2018-06-01):
还在为有线摸拟烦恼吗?现在就可以动手解决。

注意:焊点不要太大、虚焊、连锡,完成后酒精清洗一下。

注意:用刀切割时请不要太过用力,材料底部半弧形受力点不好,慢慢来安全第一。

接收机可以贴在加密狗上。

网友A:
好帖子   好帖子  天地飞6通的  也可以改吧

网友B:
SBUS  不能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BUS  不能用吧

用不了的

网友:
是吗  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S  不能用吧

只能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   好帖子  天地飞6通的  也可以改吧

回头整一下看可以不

网友(2018-10-14):
请问各位,遥控器是FUTABA 14SG 那么改无线模拟器用什么接收机呢?谢谢

网友(2018-12-01):
我的改装后,打开模拟器,怎么提示无法连接遥控器啊

网友:
难道还得买个PPm的接收机,7通,6通、9通的接收机谁有办法

网友(2021-01-31):
硬件好了 但这个怎么和天九对频?在遥控里点了对频但接收机没反应

网友:
我朋友给我改过,无线模拟,就是爽。可惜时间长了不知道哪个家伙把我的弄丢了,哎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用的是四通道哪个老接收机,好像是从芯片的哪个信号输出脚直接搭线到狗的信号输入端,也是三根线,两块板直接一个热缩套管一套,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