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将电位器信号转换为接收机信号

楼主(2018-06-01):
请教各路大神,怎样将电位器信号转换为遥控接收机信号,就是说电位器的三根线接到接收机上实现遥控。

网友A:
TB上有现成的卖,也就十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上有现成的卖,也就十元左右。

关键词是什么,搜索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词是什么,搜索啥

舵机测试器

网友B:
10几块的舵机检测器,插两颗舵机就抖舵那种,应该是你描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几块的舵机检测器,插两颗舵机就抖舵那种,应该是你描述的

不是不是。。你说的是电位器信号改成接收机信号,我需要的是接收机改成电位器

网友:
遥控器的旋钮 不就是电位器么 ?不就是遥控么  你想咋接

网友:
改造硬件,增加通道?

网友:
接收机接舵机 靠舵机拨动电位器??

网友:
最小系统板加无线模块

网友:
看完就是说还是没懂楼主目的

网友C(2018-07-04):
    lz没搞懂遥控器的工作方式哦

    遥控的电位器通过位移改变电压信号,这个信号经过编码(调制),与无线电载波一同通过高频头发出,接收机接收到载波频率的信号后,识别出载波中的编码信息并翻译(解调),再还原成PWM(50ms脉宽,10-20ms占空)信号输出。这个是简单的,后来的高频头和接收机为了提高灵敏度,已经做成了二次变频的。
    给接收机上加电位器是不行的。
    另外,不管用啥家伙办法,只要给出50ms脉宽,10-20ms占空信号,就能控制舵机。

楼主(2018-08-20):
引用 网友C:
lz没搞懂遥控器的工作方式哦

    遥控的电位器通过位移改变电压信号,这个信号经过编码(调制),与 ...

谢谢大佬回答!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