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玩具船

楼主(2018-06-01):
第一次改玩具船,这船有10年历史了。手工活糙,马达架子、舵找的废料改改用上。,先能跑起来再再说。遥控器左手升降舵控制油门,右手副翼控制方向。
用的最多的是万能的热熔胶。
小水泵还没安,试了试,1600MAH的氢电8节旧电池小水泵运行几分钟就不行了,这小水泵太耗电了吧。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这船改喷水动力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船改喷水动力会更好

喷水?底下有个水泵吗?

网友:
没看见你说的水泵在哪,不过电机真的可以不上水冷嘛??

网友:
大好,欢迎加入“丐帮”(改帮)
各种玩具沙滩船是很好的船壳

网友:
用的什么胶 热熔胶吗?

楼主:
是的,放得久了都变黄了。

网友:
如果没有水冷,会有什么后果,另外,水冷的原理是什么啊,速度快了,水会吸上来?  从哪里吸上来?有什么讲究呢,谁有这方面资料,我也想研究一下

楼主:
用小水泵降温,有进水管、出水管,水管绕在电机上,并接上水冷电调的进出水口。水泵用7-12v电压。

水泵

水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小水泵降温,有进水管、出水管,水管绕在电机上,并接上水冷电调的进出水口。水泵用7-12v电压。

这个泵的电耗可是不小,建意加个开关,间歇启动~
或者使用2v左右,低压驱动~

楼主:
7,8v以下就不转了。

楼主:
继续-RE: 改玩具船

下午在小公园试了试船,中间有漏水。

回来加704胶,过两天再试水,估计热熔胶还是顶不住。

绕在马达上的水管用胶不好粘,直接上塑料夹子,刚刚好!

水泵、水管都接好了,降温效果的确不错,就是放电太厉害,8个镍氢电池工作了7分钟就烫得不行,总共能运转8、9分钟电机就停了。不知大家是怎么弄的,给点经验?

套管还没有灌黄油,不知是不是也会造成漏水,也没灌过,怎么灌呢?套管两边有轴承,不用拆了轴承再灌吧?

好久没玩船,看着小船升级,还是很开心!

电池顶不住

电池顶不住

电机水管夹子

电机水管夹子

上胶

上胶

整体

整体

网友:
电机散热用铜管,铜管中间穿弹簧弯圈试试

网友(2018-09-29):
这是什么船壳,有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