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K110电调改造,动力大增

楼主(2018-06-02):
使用这款电调的朋友们注意了,尤其在你升级了电机,渴望澎湃动力的时候。

这款电调有点丑,拖着个大电容。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动力软脚,大动作时电机掉转,并且多次发现热缩管破裂,而且总是靠P沟道MOS管一侧的位置。如图:

怀疑管子过热导致,于是研究了一下两种MOS管的参数,结果发现所用N沟道Si4166的性能优异,导通电阻仅为几个毫欧,但P沟道的AO4435导通电阻就大多了,达到了30毫欧左右。V977最大电流可能达到6~7安培,算下来压降和损耗就可观了。

看来是P沟道场效应管拖动力后腿,并且过热使得热缩管破裂。不知道为何厂家选择了参数差异这么大的三极管,或许成本低吧?反正必须换掉。P沟道MOS的品种比较少,寻寻觅觅找到了AO4409,而且市面上有现货。参数如下:

AO4409导通电阻仅为10毫欧左右,导通电压也低,更适合低压电调,外形和管脚和AO4435一致可以直接互换,焊接也比较简单。AO4409的缺点是输入输出电容较大,但似乎没啥影响。更换之后效果非常显著,动力直接上一个台阶,3D飞行更加随心所欲,飞下来电调温度温热而已。

网友:
学习了 不过977很少有人飞了,介绍一下120以后

网友A:
好贴子,赞链接一下MOS管,毕竟这些东西网上假东西太多了,新手不好判断

网友B:
这个只会在小电调上出现了,大电调都是全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会在小电调上出现了,大电调都是全Nmos

大电调也会使用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子,赞链接一下MOS管,毕竟这些东西网上假东西太多了,新手不好判断

4409很容易买到,假货并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4409很容易买到,假货并不多

好的,谢谢,如果我k110电调上电尾电机与舵机都正常,就是主电机不转,电机有规律的响,试过是电调问题,那是电调哪坏了,我是常拔插搞到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如果我k110电调上电尾电机与舵机都正常,就是主电机不转,电机有规律的响,试过是电调问题, ...

通电后电机滴滴响的话是接收板到电调的控制信号断了。。。

网友:
6粒全部换完?

楼主:
只换掉3个4435.

网友(2019-11-25):
这个嘛,专业做功率器件的伪模友大概解释一下。
PMOS参数差,是因为PMOS靠空穴导电,而空穴迁移率是NMOS用的电子的迁移率的1/3左右,也就是说,同样结构的PMOS电阻大约是NMOS的三倍。
你换上的后一个PMOS,它是靠更多的PMOS元胞并联输出来得到更小的导通电阻,但这样会导致栅电容增加。栅电容主要影响的是MOS管的开关频率,也就是PWM工作时的频率,这个一般在高频开关工作的电源里就有体现。
希望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