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脑电源为可调电源

楼主(2018-06-02):
                                                                                                    改电脑电源为可调电源

       电脑电源都是固定12V5V3V的,用途不大,可以把它改成0~12V可调大功率开关电源做为低压实验电源挺好用的。修改方法,只要找到驱动芯片TL494的2脚,把14脚到2脚的电阻断开,14脚+5V端接一个50欧左右电阻+50K电位器的串到的高端,电位器的中端接2脚,电位器的低端接地,就能让电脑电源变成0~12V可调电源。

网友A:
楼主,我想学电路和电子技术。有什么好资料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学电路和电子技术。有什么好资料推荐吗

网上大把的资料,先从基础学起

网友:
网上大把的资料,先从基础学起

网友:
手头有一个电源,正想改呢,可惜电路小白一个,楼主要是能把过程拍下来就好了。

网友:
能给个示意图吗?

网友:
这么简单啊,以前看的改0~30V之类的都比较复杂,这个可以试试。
另外,楼主有些地方写得乱了,然后最后也能配上图,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2018-07-04):
写的挺简单了,有过程才好

网友:
很简单,网上改的多了

网友:
楼主的描述水平真不一般,不知道是想让别人看明白还是……

网友(2018-08-18):
5V输出空载时,12V输出的带负载能力怎么样

网友(2018-10-20):
不错,我也改一个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有时间试试

网友:
这个办法简单,有时间照着改一个0-12V的试试😊

网友:
刚试过
原5V端最低只能到3.73V,再低的话就没输出了
而且12V端带负载能力也很差

网友(2019-01-03):
手里好多电源,回头改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