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求推荐!

楼主(2018-06-02):
原来飞KDS450Q,但是这几年没怎么玩过了,而且好多地方不让飞。转而想飞室内小飞机,在论坛看了许久,minicp  /  super cp / K110 / K120 等等等等,看到眼花缭乱,遥控器有天9二,D10(已改4合1)。请大家从耐玩,皮实,易操控等方面推荐个适合的小JJ让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A:
我昨天刚入的k110,120别人说容易坏。你的另外两个价位高了,对我来说。另外,还有推荐150x和bolt mcpx。首先看你预算啦。多就后面几项(除了110,120其他项),少就k1××

网友:
版主能不能把楼上那个人禁了,天天挖坟帖烦透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刚入的k110,120别人说容易坏。你的另外两个价位高了,对我来说。另外,还有推荐150x和bolt mcpx。首 ...

你买110啦。飞着咋样。3轴模式是带自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买110啦。飞着咋样。3轴模式是带自稳吗?

下午才发货。我是小白。嘿嘿

网友C:
驰远的100s动力足、皮实耐操,不过需要D控解决尾舵死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驰远的100s动力足、皮实耐操,不过需要D控解决尾舵死区问题。

感觉100s太难控制了

网友:
华科尔02s  不解释

网友D:
手感最接近450的室内机  趁现在还能买的到 赶紧吧

楼主:
我就想要小飞机   450的有KDS450Q

网友:
要省心省力,这台最适合你,什么都有了,不用买这买哪,一次搞定

RH15E08XW
T-REX 150X TA

建議售價:¥ 2,730
會員售價:¥ 2,325

商品配件

●T-REX 150X空機套件組 x 1
●主旋翼 x 2組
●尾旋翼 x 1組
●150M主馬達(9000KV/1107) x 1
●150M尾馬達(8000KV/1103) x 1
●DS155數位伺服器 x 1
●DS150數位伺服器 x 2
●衛星訊號線 x 1
●7.4V Li-Po 300mAh電池 x 2
●150手提箱-黑 x 1(292x160x69mm)
●六角螺絲起子1.3mm(藍色/8.2g) x 2
●六角螺絲起子0.9mm(紅色/8g) x 1
●配件盒E x 1(78.5x60.9x21mm)
●配件盒A x 1(52x40x12mm)
●ALIGN A10遙控器 x 1
●CH150X Li-Po充電器 x 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感最接近450的室内机  趁现在还能买的到 赶紧吧

02s的旋翼头就是一坨屎,设计问题太多

网友:
路过帮顶,顺便看看各个标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02s的旋翼头就是一坨屎,设计问题太多

请教下 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 具体什么问题?

螺距拉杆球头扣干涉,十字盘倾角太小,十字盘球头太短,原厂副厂机身十字盘舵机拉杆根本就垂直不了,差一点也就算了,直接就是外八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午才发货。我是小白。嘿嘿

你小机到了吗?飞着咋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小机到了吗?飞着咋样

明天才到,
我要看看我会不会悬停.哈.
没有摸过有飞控的飞机.
10年前玩的4通飞起来像喝了酒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天才到,
我要看看我会不会悬停.哈.
没有摸过有飞控的飞机.

那还是先模拟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先模拟器吧

电脑安装不起模拟器.
直接上真机了.
找个宽点的地方,
打杆细微一点就是.
先不急,
练习垂直升级和悬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安装不起模拟器.
直接上真机了.
找个宽点的地方,

6g模式,别开3d说带自稳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g模式,别开3d说带自稳模式

嗯嗯,
怕降落时压坏角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螺距拉杆球头扣干涉,十字盘倾角太小,十字盘球头太短,原厂副厂机身十字盘舵机拉杆根本就垂直不了,差一 ...

都对  我把主轴固定中联的孔往上移了4.5mm 已经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了  原厂机身十字盘活动范围也够了 除非你要正负20度以上的螺距 副厂机身不大兼容导致主轴漏出的余量不够 我才把主轴加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
怕降落时压坏角架吗?

开3d也压不坏的。就是6g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3d也压不坏的。就是6g稳

哦哦,好吧.
忘记了,这个只有1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对  我把主轴固定中联的孔往上移了4.5mm 已经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了  原厂机身十字盘活动范围也够了 除非 ...

旋翼头的问题不是主轴长短的事儿,十字盘倾角不够和螺总距没什么关系,如果仅仅像你那样变相加长了主轴就解决了那还叫什么旋翼头设计问题。拿02s改个vbar试试你就有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