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控启动不了飞行器

楼主(2018-06-02):
遥控器和接收器都对频成功,无人机led灯红绿交替慢闪

网友:
你起码要说下你用的什么飞控吧

网友A:
不是对频成功就可以启动  还要校准 设置遥控参数到飞控里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对频成功就可以启动  还要校准 设置遥控参数到飞控里的哦

搞好了,遥控器油门行程反了,在精确调下参飞机参数谢谢老师

网友(2018-07-03):
不是对频成功就可以启动

网友(2018-10-12):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油门没有设置好,或者其他的一些必要参数或校准步骤没有设置好
也容易无法解锁。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36
QQ:2850416977 2850416973

网友(2018-11-30):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油门相位反了也是不能解锁的。
调参过程可参考遥控器和飞控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