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手动调参中,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18-06-02):
画了一架 290 轴距的4轴,基于 AuduCopter 3.2.1 的程序。
可能是因为动力太强了,用默认参数起飞之后,飞机自激无法控制,炸了。

所以,只敢手动调参了。
我参考了,并尽可能遵照 ardupilot 官网上提供的:Dave C’s AC2.8.1 tuning guide,这个贴子的内容来调整 PID 的。
之前一直使用自动调参,对手动调参的经验不多,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了。

希望能整理出一份中文版关于手动调参的贴子。

第一步,大概调出一个能飞的 PID.仅改4组 PID:Roll、Pitch、Yaw、油门。
先在 Stablize 自稳模式下调整,调到飞机不再自激时,再到 AltHold 定高模式下调整。

由于飞机自激的厉害,所以 Roll 与 Pitch 的第二行的 Rate P 都需要改为很小的值,这里分别改为 0.040 与 0.045
Rate I 在这一步,与 Rate P 的值相等。
Rate D 值我先改为了很小的值。
关于油门,由于在定高时,电机会发出像抽风一样的声音,所以改为很小的值。这里 P 改为 0.35,I 的值需要为 P 值的 2 倍,也就是 0.70
方向的 P 值似乎也偏大了,暂时改为 0.100,I 的值取 P 的 1/10 也就是 0.010
这样改了一圈,飞机大大概概能飞了。

第二步:把自稳 P 都改为 3.5,Roll 与 Pitch 的 Rate I 与 Rate D 都改为 0.

第三步,调整 Roll 与 Pitch 的 Rate P,这2个参数,到比较大的值。

在 Acro 模式下调整。
ANGLE_MAX 参数,可以改为 3000,在 Stablize 自稳模式下,允许姿态最大角度为 30 度。(在 AC3.2.1 版本下,默认值可能是 4500,45度。)

设置一个 Acro 手动模式。

确认一下,飞行模式是 Acro.

仅调整 Roll Rate P 与 Pitch Rate P,这 2 个参数。调到比较大的值,使飞机能控制住就好。
但是,不可以出现晃动、甚至自激。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减小 Rate P.
在 Acro 模式下调整,我的小4轴分别是 0.023 与 0.019.

这2个值,不是最终的值,所以不需要调的太准。

第四步,找到合适的 Roll Rate D 与 Pitch Rate D 这 2 个 D 值。

在 Acro 模式与 Stablize 模式下。

调整 Roll Rate D 与 Pitch Rate D 这 2 个 D 值。
从 0.000 开始,每次增加 0.001
先在 Acro 模式下调,当 D 值过大时,姿态变化时会不太平滑;当 D 值再加大时,就会发生自激。
调整 D 值到尽可能大,但是不要发生自激。
在 Stablize 模式下,摇杆打到底,再快速回中,确认飞机不会自激。
这里,我的飞机分别是 0.001 与 0.0015

第五步,增大 Roll 与 Pitch 的 Rate P 值。在 Stablize 模式下确认不会发生自激,再在 AltHold 模式下感受操纵。

上一步已经调整了 Rate D 到足够大,且合适的值。
这一步增大 Rate P,每一步增加的值,不超过 10%,在增加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飞机会先有一点点自激,随着 P 值的增加,自激也会变得明显。
找到一个合适的值,在电池满电的情况下,也感觉不到自激。
在 AltHold 模式下,摇杆打到底,再快速回中,松杆,感受一下飞机姿态的响应。(建议使用双回中的摇杆,Futaba 有回中改装套件,飞梦的遥控器把背后的开关放在中间位置即可,其它品牌的遥控器可以问问厂家)在调整过程中,Rate I 给一个很小的数值,我的习惯是取 Rate P 值的 1/10.

我的飞机 Rate P 值分别是: 0.040 与 0.042

第六步,调整 AHRS_TRIM_X (横滚轴)与 AHRS_TRIM_Y (俯仰轴)的值,使飞机在定高模式下,不会向一边漂。
在 AltHold 定高模式下调整。

由于上一步,已经给 Rate I 取了一个很小的值。现在可以开始修正 AHRS_TRIM_X (横滚轴)与 AHRS_TRIM_Y (俯仰轴)这2个微调的值了。
在 AltHold 定高模式下,如果飞机在左、右方向上,总是向一边快速漂,则修改 AHRS_TRIM_X 的值,每次调整的值可以是 ±0.01;如果飞机在前、后方向上,总是向一边快速漂,则修改 AHRS_TRIM_Y 的值,每次调整的值可以是 ±0.01.
调整之后的效果,在 AltHold 模式下,松杆。
飞机会很缓慢的向随机的方向漂。

请注意,在修改 AHRS_TRIM_X  或 AHRS_TRIM_Y 的值,保存之后,请重启飞控(使用串口线,在 Mission Planner 里重新连接飞控,会重启飞控的 MCU),或者重新给飞机上电。

网友A:
請教您的中文介面那兒下載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您的中文介面那兒下載的呢

你的mp是那一个版本?
我在用的1.3.28 & 1.3.56都有中文.
但是只有粗略的解释.

网友:
不错,很有启发,收藏了

网友B:
楼主,还有更基础的吗?基础系统的。小白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有更基础的吗?基础系统的。小白跟不上

那好吧。

再写的时候,我应当把自己当成刚刚入模那会儿的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好吧。

再写的时候,我应当把自己当成刚刚入模那会儿的小白。

就是就是.
我在网上找了好多pid参数的解释.
都没怎么看懂,
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C:
大神你有没有给飞控装减震的?你的罗盘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有没有给飞控装减震的?你的罗盘放在哪里?

IMU 传感器板单独内减震。
罗盘目前是内置的,把干扰源移远了。
我比较懒,所以还没有画外置的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