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两视频】我的尝试六——580mm手抛机-背推-改装

楼主(2018-06-02):
【介绍】此处略去……字,请看摆拍:

【静态试车/近景视频】
?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97d572fed12a3424445517c2ff9d46e69
【试飞“车祸”现场视频】:

【常规试飞视频】:
【背推机绝学——“铁头功”~~~注意33秒处】:

网友A:
背推电机安装角度怎么算的?

网友:
这机机好沧桑

网友:
最关键的:重心位置在哪里?

网友:
好像飞的挺快的

网友:
改得很棒,飞机挺快。

网友B:
我看老外也是直接就切。重心不提前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老外也是直接就切。重心不提前计算吗

我集中回答一下几位模友关于“重心计算”的问题:
是这样的,从小就爱叠各种纸飞机(镖),上学后爱鼓捣小弹射、一级牵引、一级橡筋……等等自由飞,其实对常规布局固定翼应有的重心已经形成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一种感觉,就跟投篮球、打台球、掷飞镖、打乒乓、画素描过程中的感觉一样,都不是靠“计算”确定的。
我知道,这似乎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野路子”,也是有悖于工业设计的基本原则的,但它在航模制作、试飞调试过程中似乎是挺管用的,效率也高。每每看到空气动力学中关于固定翼气动安定性的一些原则,结合自己的经验之谈思考之后,总觉得有不谋而合之感。
我个人甚至觉得,对于非航空科班专业的个人而言,所谓“计算”很大程度上是个伪命题(因为参与“计算”的作用因素太多、太复杂了,即使按照一定先验的原则/算法“计算”出来一个结果,它也未必是符合实际的,或未必是精确的),尤其对于有动力航模而言,最佳重心是在一个范围内的二维平面内随动力、空速和姿态动态漂移的,怎么“计算”。所以我理解模友们所说的“计算重心”应该本质上指得是“如何定性分析出具体模型的理想重心的大致位置”这个意思吧~

另外,对于“手抛改”这类基本不怕摔的自制航模(前拉机例外)而言,重心是完全可以边飞边“找”的,这比大型航模要便利多了。

最后,总结一下,我是“土模友”,重心不是“计算”出来的,对于不同尾容量的常规固定翼,全靠目测大致估计应有重心,试飞时再通过不断矫正“找”到最佳位置,仅此而已。真正的“重心计算”我是不会的,CATIA一类的软件更是没有碰过。换句话说,当我去买鞋的时候,我都是先报上自己的尺码,然后再用自己的脚去试一试鞋合不合适,毕竟脚是自己的,它适合多大的鞋不是谁“规定”好了的。
个人实话,欢迎喷!多谢耐心看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集中回答一下几位模友关于“重心计算”的问题:
是这样的,从小就爱叠各种纸飞机(镖),上学后爱鼓捣小弹 ...

感谢朋友这么仔细的回复.
其实我就是想,
机体都已经切开了,基本决定了主上去的配件的位置了.
后期如果要调重心,感觉挺麻烦的.
感觉你是切猪肉一样.
就好像屠夫,顾客说我要一斤半.他基本切一刀,已经是相当准确了.
不过,肯定还是要添添补补,再来一两小块就差不多了.

可是模型,每次的配件可能不一样.
这个切的刀法,感觉很不"放心"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朋友这么仔细的回复.
其实我就是想,
机体都已经切开了,基本决定了主上去的配件的位置了.

哦,懂了,是这样,您看我背推也改了一些了,弯路走了不少,自己对重心肯定是要估测的,怎么估测呢?——把要上机的全部设备用美纹胶带假组或挂在相应的界面位置后,看重心是否符合经验值(主翼前三分之一,甚至更靠前些)。这就是我的“土办法” 不是“算”,是“放样儿”试出来的,甚至中间连钢镚儿都派上用场了,然后找合适的电池,直至把钢镚儿“消灭”掉。我猜这是您想了解的~

网友C:
哇,这都是手抛机第六季了,还不错。,这一架和你前面做的几架有什么改进么,或者说哪些性能得到明显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这都是手抛机第六季了,还不错。,这一架和你前面做的几架有什么改进么,或者说哪些性能得到明显提升? ...

尝试一: FX703——气动安定性好,休闲飞,关动力滑翔尚可,省电;600mm翼展,算中型,不够紧凑;

尝试二:FX860mm翼展大手抛——前缘襟翼+襟副翼混动验证机(实际襟翼很少用),动力强,滑翔性能挺好;

尝试三:烂大街480mm手抛,基本失败了,用的2s无刷88接收机,动力足,但机身刚性不足,自己没处理好,试飞时伤了直线舵机,一直想改大翼展,但烂尾了……

尝试四: easysky(兴天翼)空机装机改装,翼内副翼验证机,能飞,操控有延迟,起落架画蛇添足,总体偏重,后肢解了,设备用在了尝试六上;

尝试五:报废手抛机改pp双翼-背推,中间换过几次动力方案,最后两次用的1504和1806,都能飞,但俯仰随动力输出敏感度偏高——加大动力后,俯仰操作过于灵敏。加之最后一次炸机断了连根上翼撑杆,一直没顾得上买替换碳杆,暂时搁置了;

尝试六: 就是本贴这架,其实是我心里一直想改的方式——背推、硬式碳管机身、小尺寸手抛机(模型展上淘了一架580翼展,梯形翼尖的,一时手痒,拆了“尝试四”的设备后改的)。优点是,(1)由于机身做了横切,嵌入了层板,用了5cm碳杆加强,机身机翼刚性很好,比之前的都更结实多了、更紧凑,更耐摔(其实也基本没什么可摔的);(2)由于重量稍大,最高飞行速度也快上去了(当然中速也是能飞的,不易失速),但关动力后滑翔性能没有“尝试一”好。(3)另外这架飞横滚相对容易控制了(当然我技术很烂,特技性能受到很大限制);

尝试七:将玩具差速固定翼改为8520直驱、背推布局、有副翼(用的双副翼舵机)无方向舵的四通机,属于小飞机,50g左右,室内大空场也能飞了。

咱不是搞科研,无非就是想换着样都试试而已。感谢关注!欢迎提出改进建议,谢谢!

网友D:
佩服楼主这种折腾精神,有些时候diy的乐趣甚至多于飞起来的乐趣。当然飞起来的时候那种与自己的改造相 印证所带来的成就感也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E:
只会转圈飞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尝试一: FX703——气动安定性好,休闲飞,关动力滑翔尚可,省电;600mm翼展,算中型,不够紧凑;

尝试二:F ...

感谢楼主的细致回复,看得出您是个认真的人,或许也是喜欢做多于喜欢飞呢。我瞎猜一下你下一步还会尝试哪些吧看能不能蒙中一二。1,可能会尝试大上反角或超大上反角,再配合上大翼展,也许还有后掠机翼,目标是稳定性一流且滞空时间长  2,会尝试不同翼型的飞行体验,进而试验不同厚度机翼的不同感受,这个可以折腾很久了。3,会试试小众机型,比如环形翼,前掠翼,串列翼等等。4,复材机的制作,体验飞机刚性对飞行精度和飞行品质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会转圈飞吗、

是的不会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细致回复,看得出您是个认真的人,或许也是喜欢做多于喜欢飞呢。我瞎猜一下你下一步还会尝试哪 ...

来日方长,慢慢尝试,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楼主这种折腾精神,有些时候diy的乐趣甚至多于飞起来的乐趣。当然飞起来的时候那种与自己的改造相 印证 ...

每个人的兴奋点确实是有差异的,理解万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推电机安装角度怎么算的?

电机的这个安装位置和相应角度真的是“试”出来的~ 确实还不会“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这个安装位置和相应角度真的是“试”出来的~ 确实还不会“算”

我想请教你之前发过的改装小背推机关于遥控器的问题,88接收机是用什么发射机跟它匹配使用?我最近迷上了轻型的飞机模型,但就是遥控设备一直不是很懂。望楼主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