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问题

楼主(2018-06-02):
亚拓450起飞的时候老师蹦哒,各位大神有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感谢

网友A:
你用的是原装电调吗?原装电调都有这些情况

网友B:
怎么个蹦跶法,有视频吗?

网友C:
就是突然会跳一下,突然拉一下高度?

网友D:
油门不稳

网友E:
太正常,习惯就好,换个好盈应该可以解决,我之前的450L就会这样

网友F:
什么电调,定速模式?如果抖动大,考虑机械原因。

网友G:
地面推油门看是否舵机跳舵,十字盘螺距行程中是否顺滑。查桨平衡。查主轴是否上下有虚位窜动。

网友H:
是电调的事吗?电调抽筋?

网友I:
多数是机械问题我有个亚拓500开始就是这样,一推油门就跳,一跳起来就不敢再推油门了。后来找了个魔友重调了一下。用的还是原来的亚拓电调